海燕K103 8管锗管机,短波低端灵敏度低,是那方面的问题呀?

楼主(2018-10-11):
各位老师,给看看。中波似乎灵敏度还可以,但短波(4-12MHZ的)在低频端灵敏度很低,我是用信号发生器统调时发现的,接受到的无线信号声音低,还伴随明显的噪音,关掉信号源的话噪音也没了。

网友:
灵敏度低其实无所谓,反正现在4-6兆之间基本没几个台。

楼主:
主要是琢磨一下维修技术

网友:
收音机的短波就是低端灵敏度低,高端灵敏度高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红灯电子管的711,好像不是这么明显的吧。

网友:
短波段低端灵敏度如此低明显不正常。此情况下高端灵敏度也是低的,也受影响,只是不明显而已。
产生的原因也比较多,但对于老机,重点检查一下波段开关吧。在短波段测试一下各对应点的电阻,看是否过大。如果正常,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
1. 更换优质变频管。(BG1)
2. 清洗被氧化的波段开关。
3. 更换短波磁棒。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统调一下看看怎么样,开关接触不好也失调,高端频率高影响小,低端影响大。
列为老师都说了,清洗波段开关。然后,再说。

网友:
可能本振电压减小了,本振电压是频率高电压高,频率低电压低

网友:
如图高频三个管子的偏置电压从何而来?接地不一致,低端灵敏度低有可能振荡电压减弱和电路板元件受潮所致,南方湿度大很常见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看振荡幅度就简单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我会按照各位老师的意见注意排查

楼主:
波段开关是清洗过的。我很奇怪,我用感应线圈连接示波器,检测到中波的震荡频率范围是正常的,但是短波震荡频率只有2-5Mh,短波段是4-12兆的呀。检查了垫整电容2000p正常,也没漏电,震荡线圈次极直流电阻也在1欧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是清洗过的。我很奇怪,我用感应线圈连接示波器,检测到中波的震荡频率范围是正常的,但是短波震荡 ...

谐波变频了解一下

楼主:
真空老师,你的意思是这台机子是利用2次谐波变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老师,你的意思是这台机子是利用2次谐波变频的?

这是国产半导体收音机常用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