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手机充电头直接充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是否可行

楼主(2018-10-11):
这样充行吗?是否会过充?充电头中是否带充电保护电路呢?
充电器型号Samsung ETA0U82CBC。内附拆解图

网友A:
把充电头电压调到4.2V,输出串接一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限制一下最大电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头就是个开关电源

那就是说没有充电保护电路呗。不能充满自停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以前有人在帖子里仔细分析过这个问题,你搜搜

如果不可以就算了。单独买一块充电板吧。就是麻烦点需要自己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定条件下应急使用可以,正常用尽量用锂电充电电路,马云家有现成的1安充电板,带保护和不带保护的 ...

是的。定了TP4056充电板了。3毛钱一块。
自带MICRO USB输入接口。自己焊上2根输出线就行了。PCB上套个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头电压调到4.2V,输出串接一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限制一下最大电流就行了

你看图片上有能调的地方不?我没发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套热缩管影响散热

明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图片上有能调的地方不?我没发现。谢谢

这个说来就话多了,稳压电路,找到该电路的取样检测电阻,修改取样电阻的阻值即可改变输出电压,具体你这个5V电源,要想调整输出电压,首先要找到电源管理IC的基本原理图,这样就能知道稳压取样电阻是哪个

网友:
用手机充电头直接充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是否可行?

基本可行,但要串联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