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镊子

楼主(2018-10-12):
       网上好多人在DIY电镊子,我也来一发。材料:08MM厚的铝板两块,100MM*100MM。圆珠笔两支,只用前段。10MM管夹两个。T12弹片夹两个。8芯特软硅胶线1.2米。T12要分开控制,所以控制板要两块。U形夹两个。前后板取用手头上的亚力克板。电源用苹果85W电源,18V4.5A两个。
      首先将铝板用10MM夹板作模具弯成U形,再用纸模具定模剪切好,并开孔用来放置夹子。

下面的夹子是用来固定T12弹片夹的。

圆珠笔用前段,切掉螺丝扣,将圆珠笔的前孔扩大到T12头可以顺利穿进去。利用T12头将圆珠笑声头与弹片夹串在一起,用热缩套管将它们包起来。到这里两支烙铁柄就做好了。

将做好的烙铁柄焊好线并夹上两个管夹子,放入到U形铝板内。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图片太多 ,超过论坛的限制。明天继续

网友A:
铝板的切口没有做圆滑处理  操作的时候会不会扎手 划伤??

网友B:
这个工具怎么用?

网友:
什么是电镊子,看着像点焊机的焊头。

网友:
烙铁头是不是改一字头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的切口没有做圆滑处理  操作的时候会不会扎手 划伤??

用小错刀修一下

网友:
应该叫双头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怎么用?

用来烧烤的

网友C:
冒昧的问下,这是为了拆贴片的么?

楼主(2018-11-17):
引用 网友C:
冒昧的问下,这是为了拆贴片的么?

基本上有脚 的贴片元件都可以拆,四面有脚 IC比较难拆

网友(2019-02-23):
以前看到过拆双面脚的专用烙铁头。

网友:
调整轴位置,让烙铁头能碰上。

楼主(2019-07-08):
我的电镊子太好用了,双列贴片IC,贴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等等,没有它拆不了的。

网友(2019-09-07):
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2023-04-25):
我现在发现,即使拆大电容也毫无压力,两个焊点同时加热,一下就拆了。比吸锡器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