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220K 跟老3W220K尺寸是一样,怎辩真伪??

楼主(2018-10-12):
5W220K 跟老3W220K尺寸是一样,怎辩真伪??

网友:
这么粗糙看着像碳膜的啊,另外看尺寸应该是2/3W的,因为5W以上一般是绕线珐琅涂层,

楼主:
问题进阶:

假如有意或无意把这两个规格的电阻搞混了,不就变成了有意或无意的造の假了么?
再是有意或无意的卖了出去,又或是有意或无意装到机器上,又或接到有意或无意的投诉卖の假。
一定要做损毁性的测の试,才?

可以避免么?

网友A:
只能给它通电满负荷测试一下,谁先扛不住烧毁谁就是伪劣品.

网友:
我也曾经问过,据商家说,这是金属膜的,所以同样功率就比碳膜电阻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给它通电满负荷测试一下,谁先扛不住烧毁谁就是伪劣品.

问题来了:
P=U×U/R,则U=Sqrt(P×R)

电压=(功率×电阻)的开方
U=Sqrt(5V*220000Ω)
=Sqrt1100000
=1048.808V

要在220KΩ两端加1千伏,才出个5w不好弄哟 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
P=U×U/R,则U=Sqrt(P×R)

欠考虑,还真是这么回事。

网友B:
  人家标签上不是写清楚了??         这个是小体积5W电阻,   漆膜的电阻一般不建议满负荷运行,  漆皮老话后会有污染电路板的可能,发热量高的电阻还是建议用 粉皮或者水泥电阻,

网友:
买北京718的电阻,杂牌还是算了!

网友:
1000伏电压不是什么难事吧,谁家没几个220变12伏的变压器,串上就够了

网友:
P=I×U=I2×R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恒流源电流使电阻得到合适的功率。不必考虑电源电压的数值。10ma的电流在220k的电阻两端可以得到2200V的电压和22W的功率。楼主只要选择合适的电流达到5W的功率是很容易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标签上不是写清楚了??         这个是小体积5W电阻,   漆膜的电阻一般不建议满负荷运行,  漆皮 ...

只购了10个5W220K ,到手没标签。

店主事先声明“对了 5W220K 那个尺寸是跟3W尺寸是一样的”大家同意才交易。

3W直插电阻 金属膜电阻 3W220K 3W220K欧 五色环 精度1% 100个/12元  1个/0.12元 一袋100个

直插电阻 金属膜电阻 5W220K 5W220K欧 五色环电阻 精密度±1%  1个/0.68元 ,可零售

怎辩真伪?有简单的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购了10个5W220K ,到手没标签。

店主事先声明“对了 5W220K 那个尺寸是跟3W尺寸是一样的”大家同 ...

你要辨别什么参数的真伪??    功率是否达标?  还是 是否金属膜?    标签上注明的5Ws  就是 小体积5ww   话都没说明白谁知道你要辨别什么参数真伪??

   顺便说一下, 没有特殊情况严禁改变默认字号和颜色。 这样随便改字体是要被扣分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辨别什么参数的真伪??    功率是否达标?  还是 是否金属膜?    标签上注明的5Ws  就是 小体积5 ...

谢谢版主提醒,知错了,下次不敢
                                             再谢。

网友:
先要了解为什么同散热体积的电阻有些是3W,有些是5W.

因为除导电材料外(这一般都耐较高温,温升大点没问题).最大问题是电阻外表的涂层,普通油漆作涂层

温升易起火,同表散热体积,只能承受3W功率,

而一楼照片的电阻涂料为无机粘剂及填充料,不会起火,电阻体表温再高一个档次,仍然安全,所以可耐5W功率.

好些前期电视机电路图里,功率电阻都标明电阻的材质为难燃,然后加!号警告,不可以其他材质电阻代用

这是专业和业余无线电工必修的基本知识课

除电阻外,很多专业机台的电容的材质,在电路图上都严格标定,不可调用

网友:
我都是买3瓦的电阻然后两并两串,这样可以分散功率防止过热烧毁,现在的电阻标的都是极限值根本不能长时间按标称功率工作,过去的大红袍,2W的比现在5W的都大,所以还是降功率工作为好,反正也不值钱

网友:
      15楼最正解,是允许温升决定的。

网友:
电阻器的尺寸与额定功率的关系(电子报 2006)

         小尺寸电阻系列(或称为小型号系列)。小尺寸电阻的系列号后面一般均带有字母X,也有用字母s表示的,其额定功率与尺寸大小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在相同的额定功率下,小尺寸碳膜电阻要比普通碳膜电阻的尺寸要整整“小一码”。或者说当尺寸相同时,小尺寸碳膜电阻的额定功率值要比普通(正常尺寸)碳膜电阻大一个功率等级。
       既然小尺寸碳膜电阻与普通碳膜电阻采用同一种电阻材料制造,当两者尺寸大小相同时,为什么额定功率会不同呢?原来电流流经电阻所产生的热量除一部分经电阻表面直接散发出去外,还有一部分要传到电阻的基体(陶瓷管)上.并经过套在两端的金属帽、铜质引线甚至印刷电路板再散发出去。基体材料的导热系数高,电阻的额定功率就大。  制造普通(正常尺寸)电阻的基材是一种石瓷,成分为氧化铝和二氧化硅;而制造小尺寸电阻的基材为专用氧化铝瓷,其氧化铝含量高达80%一93%。基体材料中氧化铝含量愈高。其导热性能就愈好,制出的电阻额定功率值也愈大。但氧化铝含量也不能太高,否则将影响基体陶瓷管的机械强度。
       为了区分小尺寸电阻与普通(正常尺寸)电阻系列.分别规定了各系列的特征颜色,这样就能依据电阻的底色识别其系列了。例如,普通碳膜电阻系列为米黄色底漆,而小尺寸碳膜电阻用浅棕色底漆;普通金属氧化膜电阻系列为灰色底漆.而小尺寸金属氧化膜电阻用海蓝色底漆等。
        对于其他薄膜电阻,如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等,表1与表2的关系依然存在。它们的型号尽管不同.但额定功率与尺寸大小的对应关系基本上不会改变。不过国内电阻生产广家近几年引进了一些国外的生产线,目前有的还采用国外的型号与标准,所以额定功率与尺寸。大小间的关系也就因厂而异了。设计开发产品时,应以厂家提供的产品原始资料为准。

网友:
由于功率实验的电流不大,建议楼主可以用多倍压整流电路获得需要的电压源(5倍压整流可以获得1100V左右的电压)。把两种规格的电阻串联在负载电路里,可以保证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由于阻值相等所以电压降也相等,耗散功率也相等。哪个先损坏哪个允许功率就小。附带说明一下电阻的许用功率是标称功率的一半。所以5W电阻的许用功率只有2.5W。同样道理3W电阻的许用功率只有1.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