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小彩电

楼主(2018-10-12):
我的这台SONY KV 10DS1,小彩电开机15分钟后画面全屏白色,图像模糊,关机重开机故障依旧,请问是不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检查视放供电滤波电容,一般是250V 10uf. 多半是从行输出变压器出来的二次供电。

网友:
你自己不会看? 照片拍的太?

白色的字,起码说明三束(索尼是单枪三束)没老化的很严重。

网友:
视放供电电压,自动亮平衡。

楼主:
麻烦各位亲们说清楚点,

楼主:
本人一点维修基础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一点维修基础都没有

那就不要搞了

网友:
没老化,什么这地方信号截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一点维修基础都没有

楼上正解,去找家电维修的师傅给你看看吧,没有一点基础,说了你也不知道说的啥,实话实说别见怪。

网友:
拍的图也不清楚

楼主:
我想学修,请帮忙教我怎么修

网友:
换个消磁电阻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别搞了,这个主板上很多地方都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