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建伍CD机,琴键电源开关,按开后弹不出来,只能长开。

楼主(2018-10-12):
建伍CD机,琴键电源开关,按开后弹不出来,电源就关不了,只能长开。
请教各位老手,有什么办法简单修复。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新开关最好。如果把旧开关拆开能修好也行啊

网友:
沿着开关,滴点机油进去,多按按一般都会好的,机油不要太多

网友:
最好换新,维修后也不会使用太长时间

网友:
润滑一下·,最好用硅脂润滑膏

网友:
直接喷点WD40进去,多按几下估计就会弹出来。如果弹簧坏了就没办法了,只能换。

楼主:
建伍49,刚刚在这里网站买的,因为买的价位就底,就不想换修材料,也怕麻烦。就按上面朋友介绍的方法做一做。修不了,就长开了,插座也有带开关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