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制作,30伏10安恒流恒压电源

楼主(2018-10-12):
手里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电源,于是想动手制作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现在弄到了一个铁心,截面是60*40mm ,功率应该在350va 左右,骨架做完了,计算2.25匝每伏,初级电压按235伏用1.1的铜线绕,次级铜线2.24还在淘宝的路上,等绕完变压器再做电路,初步想法是次级每5伏一个抽头,不知道行不行,用继电器切换,这样可以减少调整管发热量,现在电路部分还没有眉目,等待大家给点技术支持

网友A:
给你一个绕组切换的电路

网友B:
5V抽头间隔太大了,10A就是50W了

楼主:
这个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抽头间隔太大了,10A就是50W了

想过3伏一个抽头,那样变压器难做,继电器就得10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绕组切换的电路

这个切换电路的确高级,我原本想每5伏一个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电路来说数控的和非数控的复杂程度差不多,只要会单片机还是比较好做,而且数控的使用方便一些。
数 ...

对单片机陌生,实在没能力做数控的

网友D:
我有一对.变压器是从老稳压电源拆的很大.220入..出3v..6v.12v.24v.30v的.10A..用的上吗...换点我玩的东西...138063265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对.变压器是从老稳压电源拆的很大.220入..出3v..6v.12v.24v.30v的.10A..用的上吗

谢谢,我的变压器初级已经绕完了,就差次级了

网友:
我的是8v切换,三个继电器

网友:
我的《完全DlY一巴掌电源》,供参考。

网友:
350VA左右,30V10A的极限实现有些困难……

网友:
次级有些粗不容易绕, 可以考虑双线并绕,或4线并绕,这样有机会改70V,5A输出,或利用部分抽头做110V交流隔离输出.

自已用的话,可以考虑用双刀切换开关,如2*5~2*11, 一刀切换抽头,另一刀切换分压/取样电阻.这样比继电器可靠性会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