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款耳机挑选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8-10-12):
最近在论坛淘到一款耳机 打算更换原先铁三角耳机的的单元  但是打开后发现这个单元后面有四条接线 连到前面还有两条线  不知怎么连接使用合适?请论坛老师指点一下 深表谢意!
现在上图看看:

补充内容 (2018-10-13 09:15):
是求助耳机的接线方法

楼主:
感谢指导  如果把单元从前壳子里取出来  前面的两天线怎样处理?

网友:
只用其中的一个动圈也可以的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度指导
我吧通往前面的两条线先烫开去掉壳子后再照原位焊上 这样就还原这款双音圈单元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