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坛如何在帖子当中发图片?

楼主(2018-10-12):
我注册矿坛会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无法在帖子中发图片。不知道是权限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了全部的更新补丁。浏览器是IE11.杀毒软件是卡巴斯基免费版。开始的时候连链接都不可以发,提示是没有权限。后来没事了。可是图片一直发不成。鼠标左键单击添加图片的图标时没有任何反应,右键单击添加图片的图标时粘贴的选项是灰色的。我实在不知道是因为权限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不能发送图片。请矿坛的朋友,大师和前辈们不吝赐教告诉我怎样操作可以在帖子中发送图片?先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同问,我也是帖子中不会发图片。请高手赐教。还有就是帖子回复中的表情为什么点一下出不来表情?

网友:
发主帖,点“图片”——选择文件上传——选择图片打开——点已成功上传的图片。

楼主:
@红河310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指导。可是问题是就是在发主帖时也是鼠标左键点击“图片”图标时屏幕上没有任何反应。如果右键点击“图片”图标时也没有“——选择文件上传——选择图片打开——”这个相关的选项,我实在搞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为什么我上传的图再打开时就模糊了呢?有什么窍门吗?

楼主:
BD5IF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指导步骤。受益匪浅。按照你介绍的步骤也是在点击“图片”的图标后没有弹出窗口,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我怀疑是否我的操作系统需要重新安装一下了。我打算这两天把操作系统重新安装一遍再试试看。再次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BD5IF 你好!昨天重新安装了系统WIN7旗舰版(纯净版系统全新安装)。安装了全部的更新补丁190个。(其中有一个是联想系统的可选补丁)杀毒软件换成thinkpad定制版的电脑管家(我的机器是thikpadE540.内存增加到了8g,硬盘换成浦科特M6pro256g固态硬盘)。安装了flash player 的3个最新版程序。只安装了最基本的一些软件。IE11的浏览器进行了兼容性设置加入矿坛网站,在intenet安全选项中启用“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鼠标左键点击“图片”图标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很无奈。跟一位比较熟悉计算机的朋友聊到这个问题,他说WIN10系统由于强制更新也有类似的问题。主要是微软的NET framework4.7的补丁引起的毛病。不知道你们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和浏览器?是否安装了相关的补丁?对于解决不能发图片的问题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8-11-12):
截图

截图

楼主:
通过添加附件(没有点击高级模式)打开桌面的图片把点击图片按钮时的截图发送成功了。图片是已经上传到百度网盘并且设置了分享。在图片模式下点击提交是9楼的结果。总算可以发送图片了。想想过程的曲折也是颇有感触。上个月下旬时重新安装了WIN7专业版系统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同时发现阿里系的网站淘宝,天猫,爱淘宝,聚划算都无法正常打开。而京东和苏宁这些网站没事。咨询淘宝客服也无法解决。跟另外一个销售电脑的朋友聊起此事建议我更换或者重新调整路由器试试看。我更换了正在使用的斐讯K2路由器,换成TP-LINK的路由器。访问上述有问题的网站就没事了。我又试了试发图片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可是在我的台式机上没有问题。笔记本的无线鼠标使用有点别扭,更换鼠标后问题没事了。回想起来一开始怀疑是软件的问题,最后 确定是硬件 的问题,而且硬件的问题又比较奇葩,属于软故障,不是彻底损坏,只是某些时候有故障。至此问题总算解决了,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同时再次感谢BD5IF 的 指导。

网友:
把图片压缩到400kb 已下,按6楼的方法

楼主:
把图片压缩到400kb 已下,按6楼的方法

谢谢233553 的提醒。正式发图片我会注意控制文件大小。刚才试验发送的图片数据量是32k.再次谢谢!

楼主(2019-03-02):
矿坛试发

看不懂你的回复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Chrome浏览器试一下。

网友:
上传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前段时间发图也是提示错误,无法上传图片。我也实在有些搞不懂。

网友(2019-07-09):
同问过过也要发了

网友(2023-11-20):
最近手机端的本地照片有些问题,文件夹名字不显示。
另外吐槽一下插入图片的 拍照, 随便拍都大于500K, 这个拍照就是摆设

楼主:
最近手机端的本地照片有些问题,文件夹名字不显示。
另外吐槽一下插入图片的 拍照, 随便拍都大于500K, 这个拍照就是摆设

我一直在电脑上面操作,没有在手机上面操作过。发现在WIN10的系统下用EDGE浏览器操作比较方便。图片在WIN10系统下面可以方便地压缩,操作简单。发送图片可以在高级模式下用附件的功能操作,把需要发送的图片放在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进行操作。我一直是这样发送图片的。当然其他浏览器也可以。但是IE浏览器就没有成功发送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