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各位大师们 关于功放整流电容的 问题 进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合理吗?

楼主(2018-10-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真是突发奇想了,试一下也无妨。估计会有干扰。

网友:
没有必要对地接电容。

网友:
特定情况下是可以的,对于正负电流完全对称的电路,比如BTL电路等,可以加跨于正负两端的电容,只要耐压没有问题滤波作用要好一点,也能使正负电源更加对称
对于正负电流不是对称的电路,比如OTL\OCL,加这样的电容没有什么正面意义

网友:
这样觉得不合理,正常的整流滤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