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个问题:两个110伏的开关电源,怎样接入220伏?

楼主(2018-10-12):
我有两个墨西哥生产的AC110V输出24V 4.6A开关电源,想把它们接入220V电路中,做成双24V的电源,不知道怎么接。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看它的整流如果是桥式的,把它改成半波整流。

楼主:
请问老师,可以这样直接串联吗?

网友:
把输入的整流滤波改一下,以前的开关电源都是110、220V兼容的,参考90年代的电脑电源

楼主:
我改过一个,把滤波电容换成400V的,接电能工作,没有接负载。4-5分钟开关管和变压器烫手。就没敢用,又给改回去了。

网友:
用220转110伏变压器,功率大慨300w以上。不建议串联,会导致输入电压不均,有烧整流风险

网友:
串联使用110V的开关电源(或者变压器),如果你正负电源的负载不相等(大多数情况都不会相等),则两个电源因内阻不同,就不会均摊220V的电源电压,负载轻的那个必然承担较高的电压。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宜串联使用。

如果你将开关变压器110V端串联使用,24V的低压端并联使用(输出单24V),则还可能会正常工作,因为并联的两组低压还有可能会均分负载电流,使得110V端的内阻基本相同。

网友:
把电容改400v,直接上!。

楼主:
回复9楼:
我改过一个,把滤波电容换成400V的,接电能工作,没有接负载。空载4-5分钟开关管和变压器烫手。就没敢用,又给改回去了。

网友:
这是针对110V电压设计的,不象中国按220V设计为110-240V宽电压的,没有认真研究过的人认为不能直接串联使用

网友:
输入串,输出也串,也就 是当48V的用,不然是不平衡。会烧,现有可以调低电压,调到12V,两个并一块,也是24,只是单24.

网友:
110v+110v=220v我的数学怎么样?

网友:
同意14楼说法,整流后不是300V就用220-110转换器吧

网友:
也曾和楼主一样,为此问题所困扰。

五年前。2013年或更早,在本坛电源板块,曾有过关于:1/2/、1/3、甚至1/N “倍压”电路的讨论。

有一位朋友发表的电路,切实可行。

那个帖里,甚至有人提供了一个实用电路,可以把220V交流电,经 1/N “倍压”后,直接用来给电动车蓄电池充电。

我刚才很想在坛子里把那个帖翻出来。结果徒劳无功。

最后,在电脑的硬盘里,找到了自己当时留存下来的图。

(这个图是别人的。

      按此图搭过实际电路,证明可实际应用。

         为慎重,实验时的负载,是白炽灯泡——不是照片那里头的小灯泡,是220V的大灯泡。)

补充内容 (2018-10-19 17:18):
找到了:(在“存档 2”里)
《市电按N倍降压小实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519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整流如果是桥式的,把它改成半波整流。

按你说的去做,会烧东西的。  扣了你一分,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去做,会烧东西的。  扣了你一分,莫怪。

是我考虑不周,表示道歉,

网友:
楼主啊!你这样问神仙都难答。开关电源的种类相当多,供电结构各不相同,起码拍几张内部图片才能分析出是什么类型的电源,是正激、反激、半桥、还是LLC。再根各类型分析出供电类型,才能提方案改。以上有坛友提的几种方案均不可取。

网友(2018-12-05):
如果是针对110电网设计的电源,基本上没办法,因为输入电压不同,整流后的直流高压不同,即便你改了直流高压侧的器件使之满足耐压,但是电压调整电路是否能够把220的电压调整到24(涉及到占空比控制等问题)还是未知数,取决于具体的控制器和设计参数,如果你把这些都改了,那不如买个新的好了。

最简单的方式,用个220转110的变压器,如果功率不大,小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
这个工程比较大,用一套整流滤波和场管,这些耐压值都要提高,然后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联,自激振荡和光耦也是一套,这相当于一个电源适配器的初级输入端的一个脚断开引出两根线接在另一个电源的变压器的初级的两脚,同时后者电源的前半部分通通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