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三洋小收录机

楼主(2018-10-13):
手里有些录音磁带要听,,
从网上淘了个旧三洋小收录机(7035II),,到手基本正常,
听了几天发现FM声音很小,ST(立体声)指示灯从不会亮,接收灵敏度低,易受人体干扰,,就拆开打理一下,,

看到收音板的波段开关有维修痕迹,应当是以前换过开关,,

根据网上资料,估计是鉴频中周的谐振电容问题,,
拆下中周,敲碎已经发黑变质的电容,并上100P瓷片,调整磁芯,,久违的ST灯点亮,,声音不错,,灵敏度也好了许多,,
FM高放是LA1186,,中放是LA1805(与LA1260指标相似,多了个内置解码器),
又更换一些电容,使解码器的外置76KHz信号频率准确,,用闲置多年的TDK10.7M三端滤波器更换板上原来的。

功放IC是BA5412,(录放音前置IC是BA3312),外围电容也换了,,磁带机芯简陋,,换个稍好的磁头作罢,,

机子变压器很小,供给功放块的直流电压12.8V,,收音头的电压6.8V,4寸纸喇叭磁钢也小,,这些是硬伤,,提升空间不大 ,,

喇叭网罩锈蚀,用黑色自喷漆处理一下, 又给调谐表盘加了兰色LED指示,,并加了电源开关。。

总的感觉三洋的这机器收音板还算了不错的。。其它就比较水了。

楼主:
,机器的录放开关接触不良,,酒精机油清洗后正常,,
音量电位器也作拆开清洗,,但未能修复,,更换之。。

网友:
漂亮!收益到家!

网友A:
中国制造的小三洋~~~!看标配!!!

网友B:
老收录机,录放机芯里的传动皮带容易老化断裂。

网友:
后期的国产小三洋,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制造的小三洋~~~!看标配!!!

缩水严重,,早期的电容多用红宝石的,,这个机子都用杂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收录机,录放机芯里的传动皮带容易老化断裂。

谢谢星版加分鼓励,,放音机芯很次,,主导轴飞轮是全塑料的,,磁头又小又轻,换了TC82B磁头音质好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芯片啊?我喜欢这种小喇叭儿。,变压器不错。

变压器不怎么发热,密封好,,就是个头太小了,,
收音主芯片是LA1805,,与LA1260(德生9700用)相似,,内含立体声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体声解码,还是不错的!功放芯片呢是什么?

BA5412,,与常见的TA7240差不多的

网友:
国产的工艺水平不高。

网友:
这就是破烂,楼主的手艺和精力搭在这个机器上真白瞎。。

网友:
我有三洋1700收音机,谁要,加我13339387398微信

网友:
收录机三洋原装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忆中外壳塑料质地很好,机身印字用钢丝球擦拭都不易破坏,那个机芯的轴套是塑料的,最好换成铜轴套的。虽 ...

FM立体声效果相当不错的,,值得打磨下。

网友E:
这个还算不错,要是碰上塑料机芯,再高手都干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算不错,要是碰上塑料机芯,再高手都干瞪眼。

主要是看上了FM收音板,,听调频立体声效果不错的。

网友F:
你好,问一下楼主,我三洋磁带机 外接电源好使,电池不好使   那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问一下楼主,我三洋磁带机 外接电源好使,电池不好使   那坏了   谢谢

要看具体情况,,
注意观察
电池仓的接线和外接电源是如何连接和切换的。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D:
记忆中外壳塑料质地很好,机身印字用钢丝球擦拭都不易破坏,那个机芯的轴套是塑料的,最好换成铜轴套的。虽 ...

这机器我也有,是南通无线电厂当时跟三洋合资成立的南通桑普力兰公司做的,我那台黑色的M7035KⅡ,电池盒里还有“南通无线电厂组装”的字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忆中外壳塑料质地很好,机身印字用钢丝球擦拭都不易破坏,那个机芯的轴套是塑料的,最好换成铜轴套的。虽 ...

这机器用的是TN21机芯,全自停,机芯的特点就是飞轮只是一个塑料盘,而其抖晃率很低,国产的TN21机芯不管是半自停的还是全自停的,飞轮都得加一块铁,就这样有的机芯抖晃都很大。我那台机子没舍得动,就那样保留了。手底下有一台南通厂后期的M7040K,这机器就不咋样了,机芯变成了半自停的,变压器偷工减料,嗡嗡声明显,板子上的元件也缩水了不少,后来用拆机的M7035K板子换上去(尺寸都一样),机芯也换成全自停的,调整了直流偏磁电流和录音放大器输出的耦合电容和衰减电阻数值,录音效果大大改善,板子上的电容全换成了日本原装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