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把电瓶从汽车上拆下来充电想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8-10-13):
电瓶拆下来后充电机充到14.9V后断电,断电前还显示有2A左右充电电流,静置一夜后无负载测量12.7V左右,汽车上的充电电压是14.4V的恒压,如果不经过放电,直接装上,发电机充电会不会把电瓶给过充了?

12V铅酸电瓶有说最高充电电压可以到16V的,有说只能到15V?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
铅酸电瓶的理论单格电压是2.75V。6个单格就是16.5V,至于大家充14.5V是在这个电压下不失水,如果电瓶用用电器把电跑了了,这个时候充电正常应该充到16.5V。。。。。。<<汽车电工>>杂志上有这个知识。。。。。。

网友:
如果达到14.4V时,发电机不会对电池充电,所以不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铅酸电瓶有说最高充电电压可以到16V的,有说只能到15V?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都是错的,12V铅酸电瓶不 ...

风帆的说明书上说的就是16.2V,14.5V应该是电解液开始沸腾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快冲,绝对缩短电池寿命,百度一下吧,常识性的问题

16.2V指的不是恒压充电吧,是电瓶渐渐充满后可以达到的最高电压,怎么会是快充,24V电瓶充电都可以达到31.5V,当然这种电压并不能维持太久,否则伤电瓶,达到这种电压了就应该断电或降压到浮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10691946415048765

通篇都是错的,竟然还有说14.4V是充满。

网友B:
超过14.4伏调节器断开,发电机磁场线停止供电。无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14.4伏调节器断开,发电机磁场线停止供电。无电压输出。

这个是汽车ECU过压保护,恒压14.4V只要发电机启动没有故障就一直存在的。

网友:
我开的五灵有10多年了,在风帆的专卖店买过,质量不好1年多就换了,现在用那个骆驼用了有4,5年了吧,发电机一直是那个。

网友:
12v蓄电池充电电压应该是14.4v

网友:
12伏电瓶充电的标准电压是14.8伏,调节器就调整到14.8伏。也就是说到了14.8伏调节器就不通电了,发电机空转。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12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压最终设置为14.8V左右,是为了失水少而设置的,对于汽车充电来说,能够稳定到14.8V的并不多,大概在14V多到15V多,都属于正常的……

网友: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发了风帆官网的说明,电瓶厂不会乱说吧,毕竟是专业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ateline&page=3

网友:
电瓶充电一般用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充电

网友:
不要怀疑汽车的充电电压,你只能想下,放多久会亏点。

网友:
现在的三段式充电器,14.4  13.5  12.8  三个电压逐步递减充电

网友:
应该不能 过冲吧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8-11-23):
还要看加水还是免维护吧!今天我买的超威免维护电瓶说明书上说恒压可以到16v 恒流充电14.4v !想看的朋友我可以发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