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为什么不能接地

楼主(2018-10-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怎么转录的?用的音频输入?什么牌子的电脑?
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万用表量下机壳接地的电压试试

网友:
电脑机箱用湿手去摸有点麻木的感觉。是接地不好吧

网友:
工程上叫共地干扰,  把所有设备的外壳接地看看 保证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网友:
共地隔离器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的单电源,线路地是不会与机箱相连的,机箱要么不接地要接地也是交流地,交流地并不是理想的零电位而 ...

电脑电源的地,是与机壳相连的。电源的地线先接到电源插座附近,而电源里面的地,是电源板上,在固定的螺丝孔那,当上紧螺丝的,电源板上的地也与电源的地通过电源机壳相连了。
连接AV线对录,如果接上地没声音,估计你这条音频线断开或短路了,换一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地有六七十伏感应电。

机壳本来接地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有话筒输入,线路输入,我用的是线路输入。

录音机的电源线是三插还是二插,如果是二插,把插头转一下试试

网友:
音频转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