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空气可变电容接触电阻

楼主(2018-10-13):
空气可变许多都是多年的老存货,有接触电阻大的问题,要想拆解修复可没那么容易,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牙膏研磨加水洗。
今天刚处理了两只实测接触电阻4Ω和9Ω的电容,经处理后均回复到0Ω。
方法:取牙膏一粒(代研磨膏用,不要用所谓对牙齿无磨损的牙膏,这样的牙膏摩擦剂严重不足,研磨效果不好),加水调成欲滴稀膏状。
将调好的牙膏涂抹在中轴与簧片接触部位,反复旋动电容,一定要大幅度两止端之间全程反复转动研磨,操作过程中要适当补水补膏,检测接触电阻为0时停止研磨。
以微流量热水将牙膏清洗干净,用热水才容易将牙膏溶洗干净,我是直接在茶水炉的热水龙头处滴水洗。
牙膏用量要少,不要将研磨后的牙膏洗入动、静片造成污染。

研磨部位图片

网友:
好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A:
研磨处怎样防锈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磨处怎样防锈蚀?

加黄油啊。

网友:
楼主的好方法!谢谢分享!
我是用油画笔蘸枪油清洗的,然后反复旋转到两头死点,也可恢复,可能是我的可变锈蚀的不太厉害。锈蚀厉害的我首先要稀HCI酸洗后,再水洗、烘干,最后上枪油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比用酸性清洁剂伤害小。

网友:
矿机的Q值;关键是(度金银的接触电阻)可变和李兹线圈。

网友:
用楼主的方法清洁360px2双联后,用酒精擦洗一遍再用吹风机吹干,用在磁环陷波电路中比原来多收四个弱台,选择性也提高。谢楼主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