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管子,资料和事实不符!

楼主(2018-10-13):
如图这个贴片管子,查资料说是三极管,但是上电测试发现负载60毫安时测不到饱和压降,而基极压降实测4伏,也非三极管的0.7伏!
总总迹象显示为一个mos管,可丝印查资料又说是三极管!
请老前辈出马指导下!

网友:
丝印也有可能重名

网友:
丝印对应型号不是唯一的,不要迷信查到的资料。

网友:
有可能是si2300 自行甄别

网友A:
二楼说得对,表贴元件非型号的字符,五花八门,不同公司的器件字符代码也不相同。字符与器件型号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感谢楼上,看来mos无疑了!

网友:
自己都不会分三极管和mos?

网友:
上某宝搜,同一丝印不同管子的很常见.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是没有标准,厂家随心所欲,没办法,只能查主板资料或根据周围零件确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得对,表贴元件非型号的字符,五花八门,不同公司的器件字符代码也不相同。字符与器件型号并不是一一 ...

四个字符都能上去,为何不印型号,几个意思呢?

网友:
贴片的印字和型号是两码事,可以查一下印字和型号的对照资料,比如网上的贴片元件印字型号对照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个字符都能上去,为何不印型号,几个意思呢?

表贴元件的体积越来越小,很多元件的表面积大小 ,不足以印刷完整的型号,就用缩略的字符代替,具体用什么字符代替,由厂家自己决定,没有统一标准。还有一些表贴元件因为体积过小,就没有字符,最多只有极性标识。

网友:
贴片也有带阻管,电压离奇也不见得是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贴元件的体积越来越小,很多元件的表面积大小 ,不足以印刷完整的型号,就用缩略的字符代替,具体用什 ...

那个三脚管还是能上型号,比如9014,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