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老车机玩中波

楼主(2018-10-13):
很怀念小时候玩中波的时候,那时收音机是唯一娱乐媒体,特别是夜间中波高端电台密密麻麻,此起彼伏。现在电磁环境被大量开关电源等干扰源破坏。离开居民区到公园里,多少好一点,但现有收音机加中波外接天线并非易事。
正好入手一台80年代调感车机,主要看重那个机械存台机构,非常精准,无论外接天线长短,没有影响调谐频率,保存的电台依然准确,这可以帮助我在不同接收环境对比同一电台接收效果。
查看外壳贴纸,是松下的早期公司,翻译过来就是“松下通讯工业有限公司”。零件号是丰田的。打开机壳,看到电路板那绿莹莹的仪表灯,似乎模仿电子管机的猫眼。集成块是NEC的upc1216,可惜没搜到电路图。
用3个18650串接供电,在尾插上焊接上3.5耳机座,带一节10米长电线赴公园试机。
将电线甩到树上,通电开机,带耳机不引人注意。随着绿灯亮起,耳机传来中波机特有背噪,但很小,转动调谐旋钮,从低端开始,首先收到的是机场导航台的摩尔斯电码。接着540中国之声。声音温暖但不发闷,右边又音调旋钮。
10米长天线并无过分过载,有个强台稍有啸叫,用手捏住天线,啸叫消失。白天收到的都是本地台,夜间电台开始增多,收到邻近省份许多电台,可惜大多要到整点才报呼号,而且部分地方台极不正规,为了广告连呼号也省略。虽然忍受大量广告,但总算在调谐部分找到小时候的感觉。选择性是很不错的,在本地强大的1557中国之声下,依然在隔壁清晰收到良友台1566。

网友A:
帮楼主上个upc1216v2的典型电路图:

网友:
机器确实够老。连调频都不带

网友:
玩中波还真是老车机合适,新车机都是数字DSP了......

网友:
十米天线对中波基本无能为力,要不改磁棒,或把十米天线围成大环。

网友A:
调感是三联的,中频是一个中周加三级陶瓷滤波器(其中有二级封装在一起),配置上比家用的标准超外差好不少。
所以这机器在干扰小的环境,灵敏度选择性好是肯定的

网友:
有一台,缺两个小妞

网友:
老车机听起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上个upc1216v2的典型电路图:

太好了,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感是三联的,中频是一个中周加三级陶瓷滤波器(其中有二级封装在一起),配置上比家用的标准超外差好不少。 ...

看来您对这个机器了解,增加了我玩机的乐趣。

网友:
有些老车机中波收听效果很不错,有一台国产凯歌全晶体管中波车机。

网友B:
不知你看到没有前面板有一孔,里面是一个半可调电容,一定要用标准的汽车天线,将频率跳到高端1200附近找到台,最好是弱台,调整半可调至声音最大,达到和天线的匹配,一定要用锂电池调。你的机子还有一个功能,预选台功能将预选台键用力拔出一段,调台,台调准后按下预选键,但一定要用力按下,按到按不动了再松手,即完成了一个键的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看到没有前面板有一孔,里面是一个半可调电容,一定要用标准的汽车天线,将频率跳到高端1200附近找到 ...

看到这个小孔,当时误认为是校准频率刻度用的,原来是匹配天线长度用的,感谢您的重要信息。

网友(2018-11-19):
小鬼子的车机还真是简洁。

网友:
我曾经有一台解放牌汽车上收音机,一个中波段锗管调感的。前些年因搬家拆啦,只拆出几只锗管和调谐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