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制做,电压只能在4.5--12V范围调整,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8-10-13):
按图制做,电压只能在4.5--12V范围调整,哪里出错了?

网友:
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测一下输出4.5--12V时对应的C1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317认错管脚了吧

网友:
测得这个电压是空载还是带载,带载多大电流

网友:
或者电位器一端不可调到零,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电位器

网友:
上面各位大师都说得很有道理。你应该一部分,一部分也检查。不应只看输岀端。先确定问题出在那一部分。

网友:
电压反馈加20u电容不是什么好主意

网友:
电路图没什么问题。要说问题,就是桥整符号方向也许笔误。

按图正确连接应该在1.25——30伏左右可以调整。

估计是接线错误,317管脚连接是否正确,或元件本身有问题。

调节范围太宽,压差大,317会很热,做好散热。

楼主:
谢谢,待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R2是不是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