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原箱子资料
引用 网友B:
像小锅一样的把中音喇叭罩上的起什么作用呢??第一次见到
引用 网友C:
宽高貌似都有了,就差厚度了。一般日本箱子都是宽扁的,你做成差不多比例就可以了。可以上网查查找找外 ...

楼主(2018-12-15):
引用 网友B:
像小锅一样的把中音喇叭罩上的起什么作用呢??第一次见到

我也不晓得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怎么样?

声音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行家呀!谢谢谢谢啦

找到资料了

网友:
泡花板   南风天 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宽高貌似都有了,就差厚度了。一般日本箱子都是宽扁的,你做成差不多比例就可以了。可以上网查查找找外 ...

不错的索尼905音箱

网友:
恭喜楼主,能严格复制最好,这箱子应该表现不会错。

网友:
一般非专业人用音箱,声音不好就认为都不好,其实可能是一只扬声器或分频电容不好,箱子批量产,一般是定型了,所能做的就是加点阻尼材料或加固。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一个是电容不好,一个是其中一个扬声器不好,主要是得细分辨。 买音响,有的就是别人有的自己也有,平时听的不多,换房或其它原因就处理或丢掉了。

网友:
这种箱子都是低功率,高灵敏度的

网友: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以后多请大家多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