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组高压的变压器怎样接2-3个6Z4的管子?

楼主(2018-10-13):
绕了一个变压器,高压组250V 0.21A  没有5V的绕组。 6Z4整流0.075MA  ,想用2个或3个整流,该怎样接线?   谢谢。

楼主:
我接过,后面的电路该怎样接?我接的有个管子打火,换别的也是,是电容大了还是怎么回事?
桥整--6Z4--10U电解+1U电容---200R电阻----阻流圈---220U电解---
请给个正确的接法。                                                  谢谢。

网友:
4x1N4007桥式整流后 接三个6Z4并联输出

网友A:
采用并联方法,管有不一致性,增加平衡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绕了一个变压器,高压组250V 0.21A  没有5V的绕组。 6Z4整流0.075MA
————————————————— ...

就是没有5V的,所以要用6Z4. 至于电流,打时手误,应为74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并联方法,管有不一致性,增加平衡电阻。

是在6Z4的输出脚接吗? 要用多少阻值的?我想这样接: 6Z4--平衡电阻--6.8U电解+0.1U电容/接地---200欧电阻---阻流圈---100U电解+0.1U电容/接地----   每个管子都这样,最后汇到一起至后续电路。  可否?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6Z4的输出脚接吗? 要用多少阻值的?我想这样接: 6Z4--平衡电阻--6.8U电解+0.1U电容/接地---200欧电 ...

你那不是平衡电阻是限流电阻。用工厂语言电路图的说话。平衡电阻接在屏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是平衡电阻是限流电阻。用工厂语言电路图的说话。平衡电阻接在屏极。

能给个电路图吗?  我的相关知识看来是太少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电路图吗?  我的相关知识看来是太少了。        谢谢。

不用画图了,你上面说的对,只是在整流管的每个屏极上串联一只10欧2W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画图了,你上面说的对,只是在整流管的每个屏极上串联一只10欧2W电阻就可以了。

明白了,谢谢。原先买过绕线的,功率大点,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