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型号的电容?

楼主(2018-10-14):
收音机调台不好用,上面有kE字样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
微型双联可调电容1-20P

网友A:
微型双联可调电容1-20P。
微型双联可调电容1-20P 几何尺寸(mm).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型双联可调电容1-20P。

您看是这种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5a5e1712Im2nPn&id=563985881645&ns=1&abbucket=2#detail

网友A:
从外形和尺寸推断,这是微型双联可调电容1-20P。看过同样的产品,有多种标识,如:KL、EK,还有S打头的,都是两个字母。
仔细看了楼主的那个,标识是“EK”,并非“KE”。
尚不明该标识的具体含义。似乎它与产品型号无关,估计是代表生产厂家吧。待商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外形和尺寸推断,这是微型双联可调电容1-20P。看过同样的产品,有多种标识,如:KL、EK,还有S打头的,都 ...

这种小可变电容器有两种,其中一种是AM收音机使用的。所以最好还是测一下电容量才能确定。
CBM - 106 - 3型单联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Type CBM-106 - 3adjustable capacitor of film medium

该产品适用袖珍薄型收音机作主调谐用。These product suitable  for  the  major  tuning  in  the  pocket  thin  radios 。

一、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1 . 有效转角  effective rotating angle : 96%~99% (180°quaqua  100% )
2 . 电容量  capacitance C:5-146pf

网友:
这种小可变电容是7642一装响收音机上面用的。烙铁烫一烫就坏了,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