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R型输出牛

楼主(2018-10-14):
看到了用R型电牛改的输出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牛的磁路长,同样电感下匝数更多。并且由于全闭合磁路,抗磁饱和能力差,所以并不适合做输出变压器。

磁路越长,同等电感量需要绕的匝数越少。抗磁饱和能力差是真的,很差很差,线圈的周长与高度之比太小,高频漏磁也大一些,部分抵消了铁芯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路越长,同等电感量需要绕的匝数越少。抗磁饱和能力差是真的,很差很差,线圈的周长与高度之比太小, ...

收了几个R型铁芯,曾妄想锯开来获得气隙,担心铁芯质量不好锯散花了,就搁置了,后用两对CD铁芯合并冒充ED铁芯做了单端输出变压器,实验效果一般,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但做电源变压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用线切割比较靠谱,锯开气隙太大了。

一是担心片子间的涂层把钼丝磨断了,二是几年前激光老师做过类似的事情,切开后散了。
因此就放弃了,改为折腾CD铁芯了,气隙比较好弄。

网友:
R型铁芯,做电源变压器还是好用的,做推挽和单端输出变压器就不好。

网友:
试验做过,效果还是不错的,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14553

网友:
R型、O型 铁芯,没有物理断口,硅钢片整体圈曲而成,磁阻要比CD小,而且也没有EI的E片逆磁,所以做电源和推挽牛都很好。 至于单端,也就没必要非得找设备切口了,麻烦。

但是磁阻小的问题就是容易饱和,做推挽,管子要尽量配对才好。

R和环变,最大的问题,反而是 由于是整体绕制,业余条件下,很难自己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用线切割比较靠谱,锯开气隙太大了。

我曾经用线切割,由于硅钢片之间有绝缘层,无法切割。就用钢锯锯,结果,都散架了。端面没法进行研磨了。失败!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R型变压器,初级是0-127-380-660V。次级是24伏,变压器功率50VA抽空拆开看看能否改制推挽输出变压器。我希望这只变压器的绕组这样分配:每个线圈上,初级是0-63.5-190-330伏。次级每个线圈上是12伏。这样就可以改制推挽输出了。

网友:
口形铁芯需要绕组均布,而不是分开独立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R型变压器,初级是0-127-380-660V。次级是24伏,变压器功率50VA抽空拆开看看能否改制推挽输出 ...

俺也是在浏览一日本网站时看到的~

他是用以40VA的R变改成的~

咱这不准外链否则就链上大家自己看了就当看个热闹了~

网友:
锯R铁芯前用玻璃丝布带包一两层,刷环氧树脂固化,用切割砂轮淋水切开

网友C:
就是这个变压器,抽空拆开看看绕组排列。但愿能折腾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变压器,抽空拆开看看绕组排列。但愿能折腾一番。

刨开看看接线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变压器,抽空拆开看看绕组排列。但愿能折腾一番。

R80的铁芯,这牛功率不小啊,660V供电,初级绕组的电感量应该也不小,最好是先测量一下再折腾。

网友:
,想到过用电源C牛,改一下次级的串联为并联,替代合适变比的推挽输出牛的想法。

网友:
这种铁心适合做电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路越长,同等电感量需要绕的匝数越少。抗磁饱和能力差是真的,很差很差,线圈的周长与高度之比太小, ...

按照这个思路, 如果绕组匝数相同, 磁路越长, 电感量越大?

但是凭感觉, 在磁芯截面积相同, 材质相同, 绕组匝数相同的情况下, 磁路越长, 电感量应该越小才对.

网友:
R型牛,做推挽牛的效果不错,单端牛不行

网友:
做输出R牛的圈数要比EI的多一些,1.9T的高B值也用不上,我用R320的铁芯做60W5.5K推挽牛,初级都4200圈了。
做单端就别折腾了,要绕更多的圈数,相比其它铁芯没有一点优势。

网友:
R牛的规格给出了各项参数,不像EI片,质量参差不齐,做电源的各种参数都有,只是频率不同,其实初学绕牛的可以直接拿来套用参数,

网友:
sd铁芯只能绕三相牛?

网友:
在胆机上用一是占地方,二是不好摆位,三是不好看。

网友:
看看我的电源牛

网友:
请看春雷101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