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锂电池越充越热是什么故障?电压低不热高了热

楼主(2018-10-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灵异现象,我拆了很多笔记本电池,也有好几颗这样充电发热

网友:
内部微短路,有些是不可修复的,锂电池本身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4810的电池,我一直认为只能跑20公里。

网友:
报废了吧。发热的电池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内阻太大?报废吧

网友:
内部隔膜短路了,只有丢的份。

网友(2018-12-22):
由于某些质量差,循环次数稍多锂电池容量降低内阻增大原因。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锂电芯,多数是三洋的。4V以下是不会发热的,过了4V后就会越来越热,充电电流越大当然越热。这些会发热的电芯一般充不到4.2V,就算用1C电流充到充电器自停后,又会自己降到4V左右。但降回到4V之后,自放电也会很低,放很长时间也不怎么掉电了,给应急灯用用也不错。

网友:
某节电池内阻变大了 估计 最好找出更换 要不危害整组电池

网友:
发热大的电池,该淘汰!用0.1C的电流充电试下。

网友:
锂电芯接近失效了

网友:
干涸了,在电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