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LM1875这样玩,声音怎么就不好呢

楼主(2018-10-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想要马儿跑得快,就得舍得喂饱它,你用10瓦变压器简直有些吝啬了,而且供电也太低,还不按标准电路工作,怎能出有力的好声自己用的东西不要吝啬用料,变压器尽可能功率加大,能用100瓦绝不用50瓦次级线径尽量粗,用电磁炉25安大电流硅桥加至少两个4700UF以上容量的大电解电源电压至少保持正负v25v不高于正负v30v为好,保证你的音箱喇叭受不了

网友A:
供电不足的话,频响曲线大致是这样的

供电足够了之后的频响曲线大致是这样

如果不确定,可以考虑用电脑测一下  用从功放输出口,通过以下衰减保护电路,分别接入声卡的LINEIN口的左右声道,调整电平,可以用好几种声卡的校准软件来查看功放的线性

输入耦合电容最大22UF就可以,官方推荐2.2UF,实际4.7~10UF足矣。  另外,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实在太低,还不算负载后产生的压降......

网友:
又想让马儿跑得快,又不让它吃饱!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网友:
为什么不把1875也省掉?

网友:
c1、c2、r2不该省。总之,范涉及工作状态的都不能省。

网友:
1.输入:除非保证输入为、纯交流,否则输入电容不能少。
2.世上没有绝对对称的+-电压,没有绝对对称的元件;您把所有交流反馈都舍了?
3.漫步者低音炮本身就是个高音不足的瘸子;不适合做比对!

网友:
r2最不该省,他是提供直流工作点的

网友:
楼主这叫虐待芯片和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是捡的小车的坏的喇叭,磁铁移位,我硬是套了个pvc,然后上了很多小的螺栓,把磁铁纠正过来 ...

步子太大,速度太快。--------------

网友:
是白字不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后的图我画错了,那个R2  22K的,有。不然不会工作的。

我也在想,没有R2怎么能出声呢

网友:
3、5脚上的退耦电容不应该省吧;
c1耦合电容可以换用不同的电容用来调整音色的,容量小了会导致截至频率上升,就是低频下不去;
c2是反馈回路上的电容,有c2,电路是交流反馈,去掉c2,就变成了交直流反馈了,有了稳定工作点的作用了,当然各有利弊;
r5、c5是如贝尔电路,一般高保真电路中是不省的,用来改善阻尼和相位失真的,使扬声器在低频段的阻抗近似成平直的。

网友:
电源电压也太低了吧,才正负10V.

网友:
变压器功率也太小啊,最起码需要30瓦15伏吧。

网友:
官方的电路元件最好别省,变压器只有10瓦的功率太小了,单只1875最少也要30瓦的变压器才勉强够,而且次级双10v 电压太低,变压器次级最少也要双18v才行,1875供电直流电压最佳正负25v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的话,频响曲线大致是这样的

供电足够了之后的频响曲线大致是这样

想知道你这两幅画是怎么回事? 请告知,

网友:
电压有点低。尽量按照官方电路。

网友:
你这是虐待LM187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这两幅画是怎么回事? 请告知,

噢,很简单,把功放的供电放在L7812 L7912 后面,并且功放和稳压管的旁路电解都省掉,就可以了,加了旁路电解会稍微改善一些,但是因为三端稳压的过流不够,依然是很不堪的。   前面的图就是接在1个三端稳压后面的,后面的是没接并有旁路电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提供的宝贵资料,感谢! ,曲线有这么不堪啊?能问下吗,你两个图分别是多少+- ...

不堪的图是因为加一个三端稳压,过流不够,电压+-12V,并且没有旁路电容。   后面的接了旁路电容,并且没接稳压,+-18V。   具体你可以看看这贴,也许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很简单,把功放的供电放在L7812 L7819 后面,并且功放和稳压管的旁路电解都省掉,就可以了,加了旁路 ...

谢谢你回复。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是不是你把功放作为扬声器测量工具的时候调整了电压,然后得到的这个曲线?你知道吗,这样的曲线,我也可以得到,不过是用了不同的声卡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这东西最讲理,不像社会现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规规矩矩按照官方电路做,或选择GC版的,声 ...

同意你说的,不过有人乐意这样玩,开心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堪的图是因为加一个三端稳压,过流不够,电压+-12V,并且没有旁路电容。   后面的接了旁路电容,并且没 ...

哦,看了你的链接,果真如此。。。。 ,谢谢你帮我解开了很久的疑惑。如果以前能看到你的帖子,我就不用换声卡了。直接修声卡里的放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看了你的链接,果真如此。。。。 ,谢谢你帮我解开了很久的疑惑。如果以前能看到你的帖子,我 ...

厉害鸟,声卡放大都会修.............我也不知道,只是当初做的时候找到个错误的电路图搞乱搞,才出了那么多的毛病...

电脑替换声卡确认硬件好坏是很常用的排除故障方法,你没做错

另外说个题外的,刚刚注意到楼主用10W变压器,事实上,猫老师提到,音频测量的时候工作虽然只消耗1W的功率,但是需要20倍的余量来支持稳定测量。且不说楼主设置了20DB的增益,就变压器本身的容量和电压几乎就不能支持功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就别谈低音负载的时候能有什么效果可言了。

网友E:
多年前也玩这个,现在只玩手机加耳机了,真是越来越没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也玩这个,现在只玩手机加耳机了,真是越来越没要求了

可能是年纪大了。我现在觉得动手兴趣都不如2015年。要珍惜能玩的时间 。耳机还是少听,我以前是挂随身听CD,录音机。对耳朵听力伤害很大。最严重的一次,听到声音就头疼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短路了那个旁路电容。没什么毛病,就是电源功率不足。

你可以看下我那帖子中有旁路和没有旁路电解的图,稳定性上确实是有提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好的牛,找不到,要买了。 。你那个退偶电容和rc网络都取消了吗?我都取消了,这个没影 ...

不能取消,因为我零件多,我做这个用于音频测量,需要尽量宽的频带和高度稳定地工作在线性状态,对地电容按照老师的意见用100UF,(输入耦合用10UF)   。校正网络按照官方的。

这个电路很简单,都没自激过,自激的唯一一次是我输入脚没焊牢。另外一次就是帮输入脚加天线想收音。。。   至于电容爆炸那次,估计是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在ocl中,容易接反!我输入电容是两个47电解背靠背串联的,相当于无极性电容,等我找到好的抽头工频 ...

有这种闲情你干脆再并联一组,你这样串联了电容的内阻和自感增加一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忽视了这个,我以前还直接串联一个500/1000的电阻呢

反正我搞东西的话,科学理论存在的就关注。测不到的问题完全不管,测得到的再视情况是否去想办法解决。

网友:
正常±10V供电别的不说这就不行

网友:
取消了C2变成直流反馈了,输出可能有直流分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耦合电容是无极性并联可以吗?

不好意思,最近忙,才有机会上论坛,刚看到的。
耦合电容可以并联的。比如容量小的和容量大的并联,也可以串联。
电容对音频信号有容抗,而容抗与频率相关;并且不同品牌、种类的电容还有制作工艺不同这些因素,会导致容抗不仅仅与频率相关,所以会导致作为输入耦合电容,音色有差异。
你可以把各种不同的输入耦合电容看作是特性各异的滤波器,滤波器是可以串联并联的,形成各种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音调电路不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音调电路中更多的是关注电容容量对频率的容抗,而我们今天说的比这个还细致,说的是各种特性各异的电容对音色的影响。
有的电容高音通透,有的电容低音效果松散,可以用来串联并联组合,只不过要考虑到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并联两种耦合输入电容,不光考虑我们希望改善的高音、低音部分,还得考虑对中间频率范围的影响,比如,并联后虽然在高音和低音频段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总体效果两两相加更多的提升了中间频段,总体最终结果就是削弱了高音、低音,不知道这样说,我有没有说清楚。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几种电容,去不停的试,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的话,频响曲线大致是这样的

供电足够了之后的频响曲线大致是这样

上面的图,就是供电不足产生的那个频响曲线。我认为不是因为供电不足带来的,供电不足,会影响最大功率指标和最大不失真功率指标,在输出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只要高过运放允许的最低工作电压,频响应该一样。在比较小功率时工作,运放更容易工作在线性区,应该能得到更平直的频响曲线。
图上那种情况,是低电压供电,供电电流又不能提供足够大,电源内阻比较大导致,电源内阻产生了反馈,导致一定程度的自激震荡产生。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您怎么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图,就是供电不足产生的那个频响曲线。我认为不是因为供电不足带来的,供电不足,会影响最大功率指 ...

关于电路,我其实并不懂。我认为是供电不足带来的原因是根据推测。  第一,你所说的自激震荡,这个知识点我并没有了解,搜到的图看到自激震荡的波形更容易发生在高频段,而我这个频响图高频段的快速跌落是因为我输出的导线细长而多弯曲造成的电感效应。  第二,曲线有问题的地方集中在低频部分,通过网上对功放的讲解,说到,低频段是功放消耗能量的重点频段,越低需要的能量越多,那么通过曲线来看,越低频,曲线增益越低,越无法稳定,我是这样来推测是因为功率不足的。          至于同学所说的,在功率更低可以更好的线性,这样的说法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楼主用的是勉强能工作的电压和很低的功率提供,之后的压降也要进行考虑。  增加线性的方法最好是有足够的余量,在不影响功放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降低增益倍数。(这个说法是网上的说法和自己仿真得到的结果)  。楼主才给这么点功率,却要功放做标准的20DB增益,这并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以上观点也是个人推论,欢迎拍砖。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路,我其实并不懂。我认为是供电不足带来的原因是根据推测。  第一,你所说的自激震荡,这个知识点 ...

呵呵,是我把话题带偏了,从楼主的简化版1875电路扯到了你的频响曲线上了。我们就是讨论而已,对不对的先放一边去,能说同一个话题,就是缘分,就是开心的事情。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电源供给充足,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电源内阻很小,理想情况,电源内阻为零。

第一、关于高频段的自激振荡。
        这种震荡产生的原因是放大器各级间的耦合电容和晶体管内部的极间电容,极间电容虽然很小,但在高频段就能显现出影响。集成电路内也存在极间电容,而且更复杂,很多时候都很难定量分析,只能整体测试。我们综合一下,把多级放大电路看作一个放大器,把各级内的各种电容看作一个整体电容;只有理想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无穷大,输出电阻为零,实际放大器器件都有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这样,整个放大电路,就可以看作一个放大器和RC滤波器的组合,RC滤波器在这里是低通滤波器,它影响的是放大器的上限截止频率,于是在高频段会有衰减。
       所有的实际放大器,都存在这个现象。我们在设计、调试放大器的时候,经常采用直接耦合,联动设计工作点,引入负反馈稳定增益,甚至是恒定工作温度恒定工作电压来实现无负反馈这种变态手法等等,这些处理,仅仅是把输入耦合电容、前后级间耦合电容对高频段的衰减因素去除或减小。但晶体管内部的极间电容对上限截至频率的影响始终无法消除。于是在设计和调试的时候,就需要把工作频率范围落在放大器的通频带内,做的好的放大器确实可以做到在音频范围内高频曲线也平直。

第二,关于低频部分的衰减折线。
         你贴出来的图上,低频部分是衰减的折线,不是衰减下去的曲线。这个和测试的过程有关,测试输入的音频信号,常用的有这么两种,一种是粉红噪声,一种就是扫频信号。我猜测,您选择的信号源是扫频信号。
         然后,话题又要偏了,我们说这个供电电路。一般的供电,都是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没有滤波电容,二极管在半个周期内导通,加上滤波电容之后,二极管的导通角减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我们下边的讨论都先忽略二极管压降)
         在滤波电容充电后,无负载时,滤波电容达到交流电峰值电压,二极管是不导通的,在滤波电容两端测量得到的是交流电峰值电压,1.414U2;当带负载后,一般设计中,当电容容量合适得当时,滤波后电压为1.1-1.2倍的交流电电压,不再是峰值了,只有当U2大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二极管才会导通,才会给电容充电,这就导致了二极管导通角减小,但是瞬态电流会变大;负载越大,瞬态的充电电流也越大。
        在接下来的给放大器供电时,供电不足时,而功率输出还比较大的情况下,所需电流比较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急降,二极管导通给电容充电,实际器件的二极管总有导通电流的限制,变压器的电流输出能力有限,最终供给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会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功率输出不足,增益自然降低,频响曲线上会有一个下降沿,然后放大器因为供电也好、保护也好,小功率工作、低增益工作,电流需求减小,二极管给电容充电,充电电流大于输出电流,电压又会上升,电压上升后,放大器又处于大功率工作状态,增益提高了,形成了频响图上的上升沿,这样的过程反复进行,就形成了增益曲线上的锯齿。
        并且呢,这种曲线在整个音频频段内都出现,低频有,高频也有,你的仿真图上也是这样。至于低频段的折线间距大,是因为低频段消耗电流大,电源电压下降和恢复的过程也慢。我把这种锯齿的曲线叫做震荡,其实不准确,但它却是是由电源供给不足,电源内阻大引起的。

第三,换个测试用的负载,判断是否是电源供给不足导致的
        我们把负载开路,或者换用一个更大阻值的轻负载替代8欧姆扬声器试试,曲线会变平滑,因为轻负载需要电源供给放大器的电流小,无负载(把如贝尔电路也去掉,因为那里有电容),需要的电流更小。
        我们找一个正常工作的放大器,把负载从8欧姆换成4欧姆甚至更小,把里面的电源换成小功率的,在不烧坏放大器和导致保护电路工作的前提下,调整输入信号或者音量电位器,让功率输出大一些,接近变压器的供电功率极限,再去测试,原来平滑的频响曲线,照样会变成锯齿。

       以上是我对您那个锯齿的频响曲线的解释,不知道您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路,我其实并不懂。我认为是供电不足带来的原因是根据推测。  第一,你所说的自激震荡,这个知识点 ...

我再开个回复,说那个振荡。

其实我们对于图上的那个“振荡”的说法不是传统说的那个震荡,还有那个放大器高频段容易自激振荡的说法,我是这样想的。

前面我提到过放大器内部电路对截至频率的影响,产生高频自激振荡的原因,没有说详细,没有提到高频振荡的原因。

1、“这种震荡产生的原因是放大器各级间的耦合电容和晶体管内部的极间电容,极间电容虽然很小,但在高频段就能显现出影响。集成电路内也存在极间电容,而且更复杂,很多时候都很难定量分析,只能整体测试。我们综合一下,把多级放大电路看作一个放大器,把各级内的各种电容看作一个整体电容;只有理想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无穷大,输出电阻为零,实际放大器器件都有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这样,整个放大电路,就可以看作一个放大器和RC滤波器的组合,RC滤波器在这里是低通滤波器,它影响的是放大器的上限截止频率,于是在高频段会有衰减。”

放大器内部形成的RC滤波器对增益有影响,决定了上限截至频率。在这个基础上,RC滤波器不光影响增益,还会影响相位,产生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差异,当这个相位差异180度时,负反馈就完全变成了正反馈,即使没有输入信号,也会因为电源杂波,电磁干扰、开关机电压扰动,形成自激振荡。震荡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放大器加相位电路。当放大器的相位改变没有达到但接近180度时,输入信号中某个频率可以产生震荡,只不过这种震荡在减小音量和去掉输入源后,就可以停止。

放大器的高频振荡是这样产生的,我这么想的。

2、那个低频段的“震荡”,我们姑且叫它震荡,是因为电源内阻引起的,就是供电不足。
实际电源,都可以看做一个理想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电压源电压恒定不变,但电流的变化会在电阻上有压降,输出电压就是电压源电压减掉电阻上的压降,电流变化引起输出电压变化,这个电阻不是实际存在的电阻,就是相当于一个等效电阻。

电源内阻是个莫名的电阻,没法直接测量的,是个等效电阻。我们只能说,比如这个电源,在输出5v的前提下,可以提供1a的电流,那这个电源的等效电阻应该不大于5欧姆,如果我们就是用0.5a电流,那我们也就认为这个电源内阻不大于10欧姆,忽然间,我们发现,这个电源还能提供2a的电流,那这个电源的等效电阻,就是内阻,应该不大于2.5欧姆,后来测量发现,这个电源设计余量大,可以提供5a的电流,那这个电源的内阻就应该不大于1欧姆,到底多少呢,呵呵。

        当然我这个说法不对啊,电源内阻不是这么测算的,就是个形象的比喻,说这个电源内阻不能直接测量,是等效电阻。正确的测算方法是在某个状态下的微小的电压变化量比微小的电流变化量。
       比如,还是那个5v电源,到底电源内阻多少呢,这个内阻还是多少呢,在5v1a输出状态下,我们做个微小的变化,比如提高一点输出电压,增大一点输出电流,此时发现,电流变到了1.05a,电压变到4.09v,这时候电源的内阻就是在5v1a状态下,电压变化量除以电流变化量,(5.00-4.09)/(1.05-1.00)=0.2欧姆,我们说在这个工作点附近电源内阻是0.2欧姆;
       又比如,电流变化到了1.01a,电压变化到了4.999v,这时候的电源内阻(5.000-4.999)/(1.01-1.00)=0.1欧姆,我们又说在这个工作点附近电源内阻是0.1欧姆,
       再比如,我们要挖掘电源潜力,把电流提到了2a,电压一下变成了4.5v,这时候的电源内阻就是(5-4.5)/(2-1)=0.5欧姆,我们又说在这个共组状态附近电源内阻是0.5欧姆。
       很快厂家来人,说这些做法不对,他们把电流变成0.5a,发现电压几乎没变,稳稳的在5v,他们计算(5-5)/(1-0.5)=0,电源内阻接近于0欧姆,很小的。
       电源内阻是个动态电阻,它和工作点有关,在有效输出范围内,电源内阻可以看作固定不变的,很小的基本接近于零。具体是多少,还取决于那个微小的变化量,这个数学上的微小,基本和炒菜放盐的少许一样的莫名。具体测算,测很多点,花曲线,算斜率,或者干脆上仪器。

说了半天,又跑题了,反正开心就好。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没片值,有交月失真

网友:
呵呵,不要这样说。难得我们讨论技术,不讨论漂亮女人了,就说的开心了,什么都乱说了,也没个主题,就是瞎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呵呵,是我把话题带偏了,从楼主的简化版1875电路扯到了你的频响曲线上了。我们就是讨论而已,对不对的先 ...

嗯。看起来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的推测是有问题。  略作补充,当时测试用的是MLS随机噪音信号,并非扫频信号。 这个也不是仿真图,是实测图。当时是放大器放大后经过上面贴出的衰减电路直接进入声卡的LINEIN口(声卡已经校准)和原信号进行比对得到的。(原信号在20~20KHZ内频响为重合的直线)  至于算何种负载,就不甚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嗯。看起来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的推测是有问题。  略作补充,当时测试用的是MLS随机噪音信号,并非扫频 ...

不,你的推测是对的,那个电路的问题的就是电源供给不够。只是我们解释和理解的方式不同而已。我是分析着瞎说了半天,而你那里用对比实验直接证明,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你的推测是对的,那个电路的问题的就是电源供给不够。只是我们解释和理解的方式不同而已。我是分析着 ...

这种对比实验也只有我这种不懂电路做功放,还找错电路图来做的会弄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对比实验也只有我这种不懂电路做功放,还找错电路图来做的会弄出来........

你的实验和结论是对的,相互支持的。你说的供电不足,偏重于电压低,;我说的供电不足,偏重于说电流不足,由于变压器功率小,输出电压也低,能提供的电流也低。

你做的那个实验的帖子我看了下,tda2050我查的pdf,供电电压min到max是+-4.5v到+-25v;静态漏电流是30-50ma(+-4.5v),55-90ma(+-25v),最大输出电流5a,很明显,这是ab类功率放大芯片,用小偏置来消除交越失真的。tda2030供电电压,+-6到+-22v,静态漏电流50-80ma,最大输出电流是3.5a,这个也是ab类功率放大芯片,也是用小偏置来消除交越失真的。

不知道你的声卡line输入测试那里,除了接保护电路,还有没有在功放上接音箱或者负载,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用供电电流不足解释;如果没有的话,47k和10k电阻串联,10k电阻取样,这样的电路只能算轻的不能再轻的负载了。我的理解,不应该发生供电电流不足的现象。你用对比实验,说明,供电电压不足会引起增益曲线锯齿起伏。那么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是供电不足导致的,但具体怎么解释,很明显,我说法不对。

我想你可不可以多测试几次,看看增益曲线是否起伏转变频率点是相同的。然后我们再讨论再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的实验和结论是对的,相互支持的。你说的供电不足,偏重于电压低,;我说的供电不足,偏重于说电流不足 ...

用这个电路形成这个曲线的时候是处于校准状态,是没有再接其它东西的(音箱等必须断开,否则无法进行)。理论上47K和10K是组成一个分压衰减电路,或者是47K是分压,10K算分流或者对地消除冲击?     另外还接了两个5.1V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对地以保护声卡。

增益曲线是否起伏转变频率点是相同的。  频率的起伏转变频率点是相同的,锯齿不尽相同,略有差异。因为测试需要综合数据来评测,同时以防比如传说的热机,我的接口氧化接触不良,瞬时市电的不稳等因素,原因都应该及时排除,所以我当时还做了这些工作以及多次校准,只是没有完全拍照。当时使用的模块是TDA2030作为测试样板,对于供电要求比现在的UTL2050L要稍微高些。

在说明中提到,当时供电接在三端稳压管之后,最大锯齿化的时候连三端稳压的旁路我都没加电容,加了之后低频频率上升一些,锯齿明显变小一倍。 最后干脆不使用三端稳压管,于是就正常再没有锯齿了。(之所以接了稳压管是我得到仿制的电路图是画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电路形成这个曲线的时候是处于校准状态,是没有再接其它东西的(音箱等必须断开,否则无法进行) ...

三端稳压块的原因?使用两块蓄电池试试?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越琢磨,越讨论疑问越来越多!

网友G:
真厉害!连R2都给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厉害!连R2都给省了

老师好!是忙里偷闲吧!

网友:
LM1875还能这样搭......,好一个傻瓜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得,原来那个17英寸黑白电视被家里卖了,那个抽头很好的!

还不如恢复标准线路弄个单18v左右变压器倍压整流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波双电源吗?试过了,得到的直流正负20v,标准电路,声音也不怎么样了?pdf里面的lm1875,供电是 ...

对 我试过1875 1521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端稳压块的原因?使用两块蓄电池试试?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越琢磨,越讨论疑问越来越多!

这个问题琢磨不好玩

网友:
改后,R1,C2可以省,其它的都必须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偶一定要?

是的。

网友:
严格按照电路,下重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人啊?

10伏电压实在太低。+-25伏。

网友:
输入端一定要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用单18V 600w的可调电源的变压器做的 ,半波双电源,3300微法的,测双电源是正负24.5V,感觉 ...

我想吐槽下你,你的帖子都是用字的,一张手机拍的图片都没有,真是要绞尽脑汁来思考文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波双电源,如下图,滤波用的3300uf,变压器是600w的18v交流输出的。lm1875t,电路是官方的那种电路

据说这种半波双电源需要很大的储能电容,而且带载能力超弱,压降厉害......   那你试试把1875换到2030A那边的电路和条件上听听看。

网友:
各种集成电路最好按官方所供电路安装最好。

网友:
家里剩下几个老旧的两线小变压器,想做两个耳放玩玩,但是找到那些SOLO之类的电路,虽然单电源,但是电压我的又不够,倍压整流的话又麻烦,拆开增加绕组嘛,我已经拆了好几个,没有一个能装回去的...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l就是要花代价,你想想看,功率和电源代价是一样。增四倍功率,otl,ocl,但是otl只需要单电源,只不过 ...

其实问题是这样的,耳放需要运放,所以需要加三端稳压,但是加稳压就有压差才能稳定,负载后压差就差那么一点,我怕稳压不上。

网友:
电压太低了,起码要18V声音才好听。

网友(2018-11-26):
貌似最省的也就GC了,单声道9个原件。

网友:
这图可以 楼主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是整明白了,五脚类的tda,或者lm系列,不按照官方pcb走线,总是容易自激,声音明显失真厉害 ...

不是不按官方PCB走线的问题,肯定是你的接地有问题,模拟功放对接地这种东西太敏感,OTL好像是浮地的......... 我测试版那个2030就是用洞洞板不按官方PCB走线做的,是网上找的一个MINI的图纸我改洞洞板接2X3CM大,这功放最后因为我做工差,在下雨急着收的时候散架了。

后来做的那个就是现在用的,是官方的PCB走线我缩了点SIZE做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
看我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按照官方pcb接地,应该没事了。

另外,不单接地,如果你输出那边接线多方转折,会形成电感效应,高频会快速衰减。   要是随便搭棚乱接地都可以,我现在做了数百功放板来玩了。

网友(2019-02-11):
把1875也省掉更牛

网友:
我的制作一直按照官方要求,每每成功。别出心裁的一概不做,理由是工程师们设计是全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喇叭没问题啊。

只要是合格品在额定范围(电压,干扰,温度等)使用。音源,功放之类的器材失真级别都在0.5%以下。优秀的DIY者把一个分立功放THD控制在0.1%以下都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喇叭的失真就难了。单个扬声器的失真就算只是在100~20KHZ频率控制到1%之内都没有厂家可以做到,所以才需要分频音箱。没有音箱,低音无法呈现,所以箱体是必须的。而扬声器本身的频率响应就受制于声学环境,比如,厂家给的喇叭频率响应曲线几乎都是在无限障板上测试的结果,当你放到不同的支架面板或者不同形状尺寸的音箱时,频率响应并不会一样,这样音箱本身,还是挺复杂的,不是有个箱子有个管就可以是合格的音箱,并不是会响没有杂音的喇叭就是合格的喇叭(这里特指听音乐用的喇叭,不是报警器那种能BB就可以的)。

网友:
你这么搞,才是真正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