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机见多了,摩喇叭的少见

楼主(2018-10-14):
其实能摩好喇叭才是真正diy.别以为国货不行,只要你会打磨,效果决不比洋人的差

网友(2018-11-17):
引用 楼主:
覆盖提高灵敏度4db,改善线性失真3%,阔展频响,超阻尼程式,不用放l吸音材料几乎没有箱体驻波,简化的分频 ...

接着忽悠……
居然连改善非线性失真都出来了,真的以为来这论坛的都是傻子,没念过书,一点无线电理论都不懂吗?
请问你是如何测试的,用的什么信号,什么仪器??什么方法???

不会是仅仅靠一双神奇的耳朵吧?
那你还是接着忽悠吧……反正是大嘴一张,别人无法验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步,纸盆刷胶,无论什么盆体,材质越硬越好,低音喇叭涂胶的目的就是增强盆体的钢性,效果是低音变宽松 ...

这一条是误导。
如果纸盆越硬越好,为什么厂家不用钢盆?
高音喇叭纸盆要硬一点,低音则反之。

喇叭生产设计都是根据用途来的,不是自己“摩”就有用的,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网友:
就像一台汽车发动机,功率不变,改变速箱齿轮。。。。

楼主:
冲程变小是因为盆体刚性增强所致,盆体在运动中形变减少,也就是呼吸效应减少,会有很大部分假低音消失,造成低频变差的假像,但也必须通过改善阻尼特性才能体现出来,过程是个系统的统调,现在已无兴趣讲完其他,因为有人确实太无,其他朋友请继续

网友(2018-10-15):
这是一条道:可以给喇叭换圈,盆加涂层,不过必须有测试手段和工艺的精度作保证。

网友A:
您教我啊!
改磁路?改弹波?换纸盆?改箱子?改分频?
再:改脚钉?换线?
喷神水?
讲点实话

楼主(2018-11-17):
来这里的人肯定没有傻子,只有瞎子

楼主:
覆盖提高灵敏度4db,改善线性失真3%,阔展频响,超阻尼程式,不用放l吸音材料几乎没有箱体驻波,简化的分频器是利用喇叭本身电感,增加了矢量级数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步,纸盆刷胶,无论什么盆体,材质越硬越好,低音喇叭涂胶的目的就是增强盆体的钢性,效果是低音变宽松 ...

纸盆刷胶
造成盆质量加大,对瞬态的影响?
高硬度聚酯盆流行一阵还是退出了。

楼主:
第二步,纸盆刷胶,无论什么盆体,材质越硬越好,低音喇叭涂胶的目的就是增强盆体的钢性,效果是低音变宽松,质感增强与涂料有关

网友(2018-10-14):
怎么个磨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教我啊!
改磁路?改弹波?换纸盆?改箱子?改分频?
再:改脚钉?换线?

还真有,以前见过给纸盆加涂层的,来改变音质的

网友:
加强磁 以前玩耳机喇叭的做法,好坏不一定

楼主:
开此die贴目的是帮大家在玩音响路上少走点弯路,有同好的朋友欢迎技术拍砖,不回复讥讽抬杠,不发具体改进方案,因为会打击到很多商家利益,损人不利己的事咱不干的,如果你是发烧多年有自己的体悟会很快明白怎么打摩,但会从原理上讲清楚,其实现在状况而言,音响方面的diy除了箱体制造,喇叭优化和胆机折腾,其他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一天回复一次

网友:
难做,汽车讲究簧下质量,越轻越好,喇叭也一样,进口喇叭大多都是铝音圈,薄纸盆,但还得保证足够强度

楼主:
按摩机顺序,第一步,增加磁导,如果是单体磁铁喇叭,可以找个同等直径的磁铁安在主磁铁背面同极相对,间距5~8mm.效果是能增加2db灵敏度

楼主:
内磁和本是双磁喇叭跳过这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摩机顺序,第一步,增加磁导,如果是单体磁铁喇叭,可以找个同等直径的磁铁安在主磁铁背面同极相对,间距 ...

具体怎么做,正好有对喇叭一边声大另一边声小,最好有图

楼主(2018-11-16):
纸盆高音喇叭同样有效,折环上是不能刷的,这点要注意,羊毛盆低音我一般刷清漆,20%浓度涂3遍,自然干透

网友:
看到有喇叭有折环部位涂有黑色胶,不知是什麼成份和目的,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教我啊!
改磁路?改弹波?换纸盆?改箱子?改分频?
再:改脚钉?换线?

杠精回复,我给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