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耳机还是送话器?

楼主(2018-10-14):
装在送话器包装盒里,看外观像是耳机,万用表笔X1档触碰有“咔啦”声,直流电阻60欧姆左右,背面是两个触点,很像电话上的听筒,哪位知道给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一个碳精送话器。

应该是线圈,碳晶的通电好像没有喀拉声吧?

网友B:
动圈送话器你若当耳机用,也可以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话器,听筒阻值一般在200欧姆以上~~

谢谢,能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么?包装上印着五一年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圈送话器你若当耳机用,也可以应急

黑色部分和动铁耳机的膜片差不多,而且有头戴式耳机就是65欧姆的,所以我就怀疑人生了

网友A:
好像就是一个碳精送话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年代不知道,不过70年代初都换成碳晶送话器了。。应该是60年代以前的产品~

如果和包装盒是原配,就是1951年前的产品,百度查不到这个厂子,也许公私合营后改了名

网友:
动圈送话器

网友:
应是一个老碳精送话器。

楼主:
刚连到电脑音箱输出端,试了下,能听到比较小的音乐声,估计是动圈送话器,用它当扬声器放音乐,阻抗也不匹配

楼主: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其中十二是上下叠加印刷的!

网友:
够老的 比我都大

网友:
看着像是送话器。

网友:
实则就是一个低阻动圈式送话器!

网友:
果然是古董级别的

网友:
是什么东东,图中已标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