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条子?

楼主(2018-10-14):
今天折腾电脑找出一条内存,看不到型号和参数,3台电脑没有一台可以安装上(分别是用1、2、3代内存的)。这倒底是什么内存还是其他什么?希望坛友科普一二,这里先谢过啦!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内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内存吧。

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对比了发现与PC2100内存很相近,但就是装不上电脑,很是纳闷呢

网友B:
是SDRAM内存笔记本的,比DDR早期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DRAM内存笔记本的,比DDR早期的内存

哦,笔记本电脑也有SDRAM内存呀,看来是没有用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笔记本电脑也有SDRAM内存呀,看来是没有用处了。

容量有512M吗?
完好吗?
我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有512M吗?
完好吗?
我想要~~~~~~~~

没有电脑测试,不知道好坏。如果真是SDRAM内存,512M的不多

网友D:
sdram年代
很多笔记本条子是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ram年代
很多笔记本条子是64的

sdram的笔记本条子之前真的没见过,更没有用过了。sdram台机条子倒是用过些,现在都还有好几条呢,用sdram条子的主板也还有两块,都无用了!

网友E:
应该是打印机上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打印机上面的吧

哦,这个就更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