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01万用表进化史(1976-1982)

楼主(2018-10-14):
手中有几块U201万用表,浙江杭州电表厂所出,曾为杭州电表厂拳头产品,出口至第三世界国家,此表做工尚好,据说曾是MF47原型之一,唯一缺点是没有1K档,再加之10K档22.5V电池较难于购买;分别为1976年、1979年、1982年;内部从大红袍、大绿袍逐渐向小红袍过渡;第一块,1976年所出

网友:
挺不错的表,不足之处没有X1K档。

网友:
不喜欢电阻挡缺挡的万用表,很多日本表都缺挡,U201A不缺挡

网友:
说明书也不拍个全的

楼主:
第二块,1979年所出;可以看到,大红袍、大绿袍在减少,只有两只大红袍

楼主:
第三块,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品,此时,档位更为齐全的MF47已经问世;这块表几乎清一色小红袍,这个风格一直到了90年代初;后期杭表商标从“Hangchow"改为“HANGZHOU”,在90年代初,规定不能将地名做商标,杭表人利用谐音注册了“航舟“商标,如今杭州电表厂已经不复存在,U201万用表还存在于老无线电爱好者得手中和记忆里;

楼主:
说明书,中英文“双语”,估计为出口所需;以飨各位看官

网友:
这个表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网友:
头一次见,这表还真不错啊!

网友:
减料减成本

网友:
看我还在用的U201A

表的上沿掉了一节

表的上沿掉了一节

网友:
这块表真不错,第一次使用这块表约是八十年代初期左右,方便小巧,觉得比500型等大表好用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1995年的!没1k档,电池不通用!准度还行!

网友A(2019-01-08):
这个不叫进化史,而应该叫衰退史才对。

网友:
U-101、U-201系列万用表的一个特点是,交直流共用刻度。

网友(2019-03-30):
那时的107元,可不便宜。

网友:
好质量,好仪表

网友:
rjj比rtj温度系数好

网友:
好看,背后还有带支架的?没见过

网友:
养眼,刀盘开关看着很舒服!

网友(2022-05-30):
很好,我入手了,说明说很好,

网友(2023-03-10):
喜欢这个表其中之一是外型特别。

网友B:
这表的拨动开关还是不错的,跳步清晰,手感好。接触也没问题。
缺电阻档,真的有点不舒服。
还有细直径表笔插座在当时还适应,后来由于指针表粗表笔插座越来越多了,这种细的插座也就不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的拨动开关还是不错的,跳步清晰,手感好。接触也没问题。
缺电阻档,真的有点不舒服。
还有细直径表 ...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我已经按liiqi老师的方法将hFE改为1K(4.5V供电)。能看到发光管发亮(不是很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中英文“双语”,估计为出口所需;以飨各位看官

U201表我也有一块,已经摔成3截!还在用!只是电阻档接触不灵,清洁了几次触点也没彻底解决,其他档位还可以,这才叫物尽其用!

补充内容 (2023-3-20 13:07):
电阻档时好时坏,应该是接触不良,但清洁了几次触点见效不大,百思不解?似乎不是转换触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01表我也有一块,已经摔成3截!还在用!只是电阻档接触不灵,清洁了几次触点也没彻底解决,其他档位还 ...

这表最不耐摔。我都做好摔的防护。

网友D:
大家觉得201好还是201A好?

网友:
看了一下说明说,里面说重量轻,其实一点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进化史,而应该叫衰退史才对。

改革开放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说的是:“挖潜”,“挖潜”是“退化”的原因,所谓的“挖潜”,现在看来就是减成本,在不大幅降低性能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于是有了大红袍变中小红袍。其实计算就知道小红袍的性能与大红袍没多大分别。现在只是大红袍有的是情怀以及养眼。

网友E(2024-02-18):
引用 网友D:
大家觉得201好还是201A好?

这要看你是普通电工还是无线电工,要看你是否经常要测量500V以上高压量高压,就我来说,我喜欢U201A表,这个表不缺档.但是U201A表在设计时由于时间的仓促,以后就改制了,所以有两只电阻的阻值(RX1K,RX100)据爱好者说应修改一下,不修改测量会有些偏差。原U201A的RX1k不准确,中心值误差太大,(其中值电阻的理论值是17K,在18.67k电阻上应并了一个180k的电阻后基本差不多.RX100有误差经计算理论值应是,1.159K,原1.21也要并接电阻使其符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你是普通电工还是无线电工,要看你是否经常要测量500V以上高压量高压,就我来说,我喜欢U201A表,这个 ...

电阻挡中心值修正不难,坛内都有朋友做过。

网友:
     当年单位80年代的标配,用坏最少有6 7 块,大多高空作业的掉地摔坏的,有年限,没了只能自己再买块,再后来用上四 72 386,小巧点,自用买 63 64,  47用很少,表笔难配.

      厂在临安,杭州有门市部,修理及整机 配件供应.

网友F:
补充一个,到了1987年,就一个大红袍也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个,到了1987年,就一个大红袍也看不见了。

你这个有质检员的纸张。应该是“HANGZHOU”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01表我也有一块,已经摔成3截!还在用!只是电阻档接触不灵,清洁了几次触点也没彻底解决,其他档位还 ...

这表的旋转开关大有玄机,能看到的那个活动触头是两组,以轴为中心,两个方向的触头互不连通。电路图中最上面的那一条,实际在开关上很难看到,是在开关下面有个触点接在旋转轴上,从侧面应该可以看到,是一条黑色的线连着。接在电路图2K电阻的上端,那里是一个滑动触点。如果年久失修或者是摔过,最好检查一下,或者从侧面喷些清洁剂进去。因为那个组合触头如果没拆过,尽量别拆。实际轴上那个触点,电流档也在用,但影响应该没有电阻档看的那么直接。

网友(2024-09-12):
请教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拜托知道的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G:
就是这个红框里的电阻,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这个红框里的电阻,先谢谢了!

已经查到了是81Ω,不用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