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炉控制板片子cm6934a,是不是要烧程序啊?

楼主(2018-10-14):
飞利浦,hd4911,电磁炉控制板;某一日,怀了,灯亮,按键不起作用。
于是到【逃跑】搞了两片cm6934a。。。。换上,,,这下佐爷了,,连
灯都不亮了。。。。就嘟一声。。。。再没反应。

cm6934a,是不是要烧程序啊?

有经验的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
要,按键没反应先换按键,再查cpu工作条件,还有查移位寄存器74hc164之类的

网友:
6934好像是控制板驱动芯片 没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