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器现在家里还用得上吗?

楼主(2018-10-14):
好大的个自偶变压器多个抽头,功率3000瓦,廉颇老矣,还能干点什么呐?

网友:
一段历史的见证. 在县城的老家供电电压低至90V, 自耦调压器按通常的接法只能将电压升高到100伏左右, 必须将动片接输入, 定片接输出才能将电压升高到让黑白电视正常播放的数值. 由于没有条件制作自动伺服稳压机构, 只能一边看电视, 一边盯着万用表, 随时准备调整电压. 这电视看得那叫一个累啊.

网友:
可以做非隔离110V电源.

可以做部分调压用电源

想做点焊机,可以改,用50平方以上的软铜线绕出4V就可以了. 用高级部分的抽头选择做调电流用.

其它用途,可能绕线多了,基本上太费事.

网友:
没啥用了,拆铜线吧

网友:
当降压器,现在很多地方电压高至230-240V左右对电器的使用寿命和耗电影响很大,最好降至正常使用为好,这个变压器就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先自己发电 电压不稳
然后就欧

网友:
老小区可以用,特别是空调开多了,电压低,空调启不来的时候。

网友:
继电器切换电压,后来的都是伺服电机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没用到了

网友:
加上、改绕个二次线圈,制作一个直流稳压电源,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