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个机油散热器橡胶垫圈连机油一共花了235块。

楼主(2018-10-14):
上次就是这家小店给换的,用了三年又漏油了。这次又换了一个。淘宝15元一个,小店张嘴乱要65块。连工钱也不算太贵。问题是还得重新加机油。原配胶圈用了10年才老化漏油。红箭头指的就是。下面是机滤。

网友:
这种泄漏的发生,一个是配件质量,一个是安装工艺,就是手工。还有就是设计问题了,这个没法改变。

楼主:
原胶圈用了三年就老化了。这回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看安装很简单,套上一拧就完事。可惜我还得加4升机油。

网友A:
这个部位应该是一种红色的耐高温O型圈。我上次自己大修康明斯柴油机扔掉了,换上黑色的胶圈,没几百小时就渗漏了。估计楼主的也差不多。我是拆下加密封胶装上继续使用。原装红色的那款很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位应该是一种红色的耐高温O型圈。我上次自己大修康明斯柴油机扔掉了,换上黑色的胶圈,没几百小时就 ...

宝上都是黑色的,要是有红色的弹性好耐高温的贵点也行啊。换一次连机油至少200多元。4S店就更贵了。虽然胶圈不贵可是总费用不少,折腾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上都是黑色的,要是有红色的弹性好耐高温的贵点也行啊。换一次连机油至少200多元。4S店就更贵了。虽然 ...

我也在找呀,也是找不到

网友B:
上4S拿件去外面修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4S拿件去外面修不就行了吗?

4s店也没像样的配件,何况这样的故障,他们最喜欢。船上实在是厉害,到现在为止,这些高品质的胶圈生产不出来,发动机中缸上的密封垫,一直就没生产出来,倒是吹牛皮的人,用键盘和嘴,快把船改造成了充气飞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店也没像样的配件,何况这样的故障,他们最喜欢。船上实在是厉害,到现在为止,这些高品质的胶圈生产不 ...

没办法,理论上4S的配件质量还是比汽配城的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