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可以直接代用FD422吗?

楼主(2018-10-15):
见到一台用FD422制作的推挽胆机,很漂亮,据说可以直接换FU7听,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黑乎乎的管子,回家查资料,翻看电子管手册和<无线电通信真空手册>都没有找到FD422的资料,不知道以前这管子是用在哪儿的,是不是用的比较少呢?

网友:
大八一电台用的直热发射管

网友A:
一个是直热,一个是旁热,代换时要改接线,另外工作点也不一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422屏耗相对大得多,不是一个层次的管子。

网友A:
查曙光厂的电子管手册,里面有。

网友B:
一个是直热,一个是旁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直热,一个是旁热,代换时要改接线,另外工作点也不一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422屏耗相对大得多 ...

谢谢!找到资料了,内部确实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曙光厂的电子管手册,里面有。

曙光的电子管手册很少见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直热,一个是旁热...........

感谢回复,已经找到资料,FD422是直热管,灯丝就是阴极。

网友C:
无论是 生活,生产,工作和学习中,“听说”、“据说”,“人家说”,“有人说”.....这些定语开头的句子,都是影响自身进步的绊脚石。

网友D:
FU7可以直接代用FD422,发个我做的甲类功放电路,供大家分享。

T2B-42-7-G.dib

网友E:
807插到422管座上面倒是可以出声但是两个管子参数相差很多并不能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 生活,生产,工作和学习中,“听说”、“据说”,“人家说”,“有人说”.....这些定语开头的句子, ...

因为没有管子资料,我也是心里无法确定,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7可以直接代用FD422,发个我做的甲类功放电路,供大家分享。

电路图收藏了,不过我有点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7插到422管座上面倒是可以出声但是两个管子参数相差很多并不能直接代换

类似于6n1代换6n2吧

网友:
并不是!只是管脚定义相同而已!再加上一个是直热一个是旁热,反过来807插上422就不行了

网友:
曾经用过4只FD422管子做的广播功放,感觉跟4个FU-7的机器差别不大,只是当时那个机器里面的866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