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超外差

楼主(2018-10-15):
做一个超外差收音机一直是我的梦想
已经玩过了DSP 单管 7642

最近买了两套套件
一套直接按照套件焊接完 效果尚可

另外一套用同样的电路图 本洞主用洞洞板焊接了另一套 效果果然惨不忍睹啊 不出所料 成功自激不说 可变转完了 除了低端能收到唯一的一个拉瓜台(还是弱台)

低放确认没有问题 我用手机接上去可以正常放大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向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
我发现故老相传的洞洞板上装中周要旋转 其实不好 布线很麻烦 下次不转了 再试试

没有无感起子 只有无感筷子 调中周

网友A:
超外差机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了,当时几个暑假全部时间都在做,分立的失败,集成的成功了,灵敏度低,統调不好。后来做DSP了,免调试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机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了,当时几个暑假全部时间都在做,分立的失败,集成的成功了,灵敏度低,統调不好 ...

统调的话我这里没有信号发生监测器之类的高级货 只有一双金子般的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级放大的收音机的元件布局,以及公共接地和供电线有讲究。
既是电路完全连接正确,也会由于布局和布线不 ...

老大 您终于来了 自激的问题很不好解决 因为洞洞板很难随心所欲布局 我把音量调小 好像自激会减轻

现在主要问题是收不到台 可能线路还有问题 今晚检查了再说

网友C:
感觉有的接线不对,把旋钮卸下来再拍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的接线不对,把旋钮卸下来再拍个片子。

我也有感觉是接线不对

网友D:
正好也在做一个超外差,同样洞洞板,也近尾声了。恕我直言,您这个布局感觉不合理,但也只是感觉。防自激,布局很关键,还有每级的退耦也要做好。

网友E:
不管布局如何,地线、供电都要跟着信号流向走,不然给你听鸟叫声。五楼aaa555000是行家,请教他没错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布局如何,地线、供电都要跟着信号流向走,不然给你听鸟叫声。五楼aaa555000是行家,请教他没错得

都没敢用喇叭测试 用的耳机 声音开得不大 好像自激会减轻

网友F:
在洞洞板上做还是要按照电路图预先布置好元件位置和走线(接线)路线,从低频走向高频或反之,这样才不会产生或减少自激、干扰等现象。随便走线、安装不可取。

网友:
还有,现在的低频电路用的硅管特征频率都比较高,低频电路适当加上反馈电容和抑制电容可能会抑制高频自激,如推挽管、低放管的C、B并联电容,输入、输出变压器并联电容等。调整管子的Ic 也有可能改善自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洞洞板上做还是要按照电路图预先布置好元件位置和走线(接线)路线,从低频走向高频或反之,这样才不会产 ...

中周旋转了以后 布线就一塌糊涂了 惭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周旋转了以后 布线就一塌糊涂了 惭愧

这种收音机只要知道其规律,有时又叫技巧,应该不难做的,重新用一块洞洞板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收音机只要知道其规律,有时又叫技巧,应该不难做的,重新用一块洞洞板再做。

好吧 耶色儿

拆了重焊 哼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也在做一个超外差,同样洞洞板,也近尾声了。恕我直言,您这个布局感觉不合理,但也只是感觉。防自激, ...

请您发几张照片 以飨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您发几张照片 以飨大家

好的,交流一下! 我的也是标准外差机,但低放功放用了IC. 初步焊接完了,在调试,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二中放工作点总是调不上来,件也换了不少,不知其可,拖也很久了,一直没有完成,还是慢慢摸索吧。

因为用了IC,板子就有很多余地,级与级分得很清楚,有点教学样板机的样子。

等弄明白,搞完整了,我再发上来现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交流一下! 我的也是标准外差机,但低放功放用了IC. 初步焊接完了,在调试,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

您用的双层板 还是反拿顺打?

我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超外差 所以中周摆放位置抄袭了套件 结果就是很糟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用的双层板 还是反拿顺打?

双层的,耐操一点,不然拆拆弄弄铜箔容易坏。

那个套件的布局也未必是好的,有些套件安装完很容易自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层的,耐操一点,不然拆拆弄弄铜箔容易坏。

那个套件的布局也未必是好的,有些套件安装完很容易自激 ...

您的板子上为何有5个中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板子上为何有5个中周?

一中放用了两个线圈,双调谐电容耦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中放用了两个线圈,双调谐电容耦和的。

请教一下 白痴问题

中周 黄 白 黑 三脚那边  都有一条腿空闲 是不是 随便空出左右哪条腿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白痴问题

中周 黄 白 黑 三脚那边  都有一条腿空闲 是不是 随便空出左右哪条腿都可以?

能上电路图看下吗?不太明白您讲的意思, 中周脚怎么会有空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白痴问题

中周 黄 白 黑 三脚那边  都有一条腿空闲 是不是 随便空出左右哪条腿都可以?

那脚是中周内接的电容,没空的。

楼主:
红圈里 空闲?

另外 为什么我感觉 电路图上的中周是底视?

连接第一第二中周的R3为什么没有接在红圈处? 和电路图不是相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整中周可以用雪糕棒自制一个木起子

咱有无感筷子 哈哈

楼主:
连接第一第二中周的R3为什么没有接在红圈处? 和电路图不是相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第一第二中周的R3为什么没有接在红圈处? 和电路图不是相反吗?

电路图和印制板都是正确的,您看27楼老师的回复您就明白了,看来您对超外差机不很熟悉。

您把中周实物翻过来看,底部有个槽的,电容已经安装在里面了,所以留着那只空脚不用焊接。

楼主:
假定都为底视图

电路图红5接黄3 装配图红5接黄1

为什么?

中周的脚是功能对称的?

网友H:
用心排例零件5*7厘米洞洞板,做好退偶调准中频,一样能做出性能好超外差+FM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心排例零件5*7厘米洞洞板,做好退偶调准中频,一样能做出性能好超外差+FM机

一个字 羡慕妒忌恨

网友I:
好像中周的脚对应不上洞洞板,只有转45度,不知楼上的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中周的脚对应不上洞洞板,只有转45度,不知楼上的如何解决。

那肯定要重新打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朋友介绍一下中周是如何装到洞洞板上的,因为一般洞洞板的洞距跟中周脚距还不同,坛友一般都是将中周旋转 ...

楼上说的对,对不上中周脚重新打洞,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中周的脚对应不上洞洞板,只有转45度,不知楼上的如何解决。

用7×7中周就不用45度角,
7x7直插就行了

楼主:
新打洞位置不好焊吧?

网友D:
打洞太麻烦了,还不如旋转。我用双面板试过正插,需要把中周脚掰弯一点,对准五个焊点,但不能完全插到底,能在正面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洞太麻烦了,还不如旋转。我用双面板试过正插,需要把中周脚掰弯一点,对准五个焊点,但不能完全插到底, ...

我就是这样做的 顺利地把黄中周搞死了 哈哈

楼主:
如果本振不起振 咋解决?

网友K:
自己排版时,如果本振不起振,有可能是线圈的相位接反了。可以把集电极反馈线圈的两个头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好像中周的脚对应不上洞洞板,只有转45度,不知楼上的如何解决。

还有个办法:浪费点洞洞板——把所有元件都斜插,板也斜裁——全部都45°插,板也45°裁剪,然后板转45°不就正啦!

网友: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己排版时,如果本振不起振,有可能是线圈的相位接反了。可以把集电极反馈线圈的两个头调换一下试试。

这就是我前面提那些问题的原因 我始终觉得好像有方向性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个办法:浪费点洞洞板——把所有元件都斜插,板也斜裁——全部都45°插,板也45°裁剪,然后板转45° ...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