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压力锅上盖温度传感器坏了,用电阻临时对付上了。

楼主(2018-10-15):
这个温度传感器好坏,试了半天确定就是它。用一个80多K的电阻换上能正常使用,就是失去温度保险作用。不过我看这上盖的温度传感器也没啥用。锅底已经有一个。再说都是定时加热。注点意使用。

楼主:
各位注意,我刚才煮了粥,发现完全不是想象这样,这个温度传感器很重要,失效后加热不停,喷热气出来了。它不是过热保险,而是控制温度调整压力。所以这个办法不行。

楼主:
请版主费心删了吧,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
不但不会误导大家,还给大家提醒了。

网友:
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不能用普通电阻代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578458

楼主:
看样子原设计在使用时应该冒很少量的气,如果冒很多气以至后面接水盒灌满溢出,估计上盖温度传感器就差不多失效了。买新的换上即可,但型号要对。也不知道由温度间接检测压力是否合理。锅里水多少也不同。

网友A:
家里两台同故障,网上买一个5块钱就搞定了。前一个不知道送修收费65元。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修理之前的故障现象说一下。

楼主:
型号CYSB50FC19—100,加电启动2分钟后显示E0。用手摸加热盘是凉的。网上搜说多数是上盖温度传感器坏。果然是这样。显然器件或设计有缺陷。

网友:
有点文革作风一蛮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两台同故障,网上买一个5块钱就搞定了。前一个不知道送修收费65元。

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我买的这种,应该是温控开关吧,9块多十只包邮,家里还有九个呢,不知道放哪了。问商家说只要一只,他说5块包邮,后来想想还是9块多十只吧。假如弄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他的是热开关,保护用的。这个是热敏电阻,不一样。阻值25℃时100K。只要形状一样阻值一样就行。我已经修好了,用的不是原型号的。一些型号是通用的。在本地保修部买20元,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是热开关,保护用的。这个是热敏电阻,不一样。阻值25℃时100K。只要形状一样阻值一样就行。我已经修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我有个电饭锅原来煮粥正常,后来煮粥就喷很多汤,检查盖中传感器也正常,把锅底传感器调换上来也故障依旧,现在只好只用它煮干米饭了。
看了楼主的检修过程,也可能是我的修法不对,等找到这个电饭锅专用的盖温传感器试试。

网友:
给同事修过一个电压力锅,e4错误,不加热,拆开后发现,加热盘下的压力开关(其实是双金属片的温度开关,不知为啥叫压力开关)触点被煮粥时溢出的米糊给沾上了,不导电,用刀片刮掉后,装机测试ok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哪个部位测出这个热敏电阻坏的,是把盖拆开了还是在插在电脑板的连线上测的,这个热敏电阻坏的不多,线倒是因为锅盖经常开很容易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