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燃油泵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8-10-15):
看样子是工程塑料质量很好。中间一个电机,燃油传感器是磁片的,就是分线器。黑色是电阻。都在汽油里泡着。管路比较复杂没看懂。有几个滤网和开口、单向阀等。电路应该有平滑作用,以免上下坡颠簸影响油表指示。

网友:
这个东西很少坏吧,基本上都是开到报废,也不动它

网友A:
很佩服这个电机能运转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这个电机能运转这么久。

这有什么奇怪的,自从有了无刷电机技术,电机基本上可以做到免维护了,只是在轴承方面多下功夫就好了。有刷电机也就是换换碳刷,正常使用也很难损坏。

网友B:
有个疑问  汽车通电后不打火    可以听见油泵工作了。  大概两秒吧。    然后就没声音了。       此时油泵关闭了吗????       难道是打火了以后再继续转动?

网友C:
塑料经常在汽油里边泡着难道不老化吗?再就是这个电机是有刷电机吧?内部怎么控制汽油不进去?汽油进去了打火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  汽车通电后不打火    可以听见油泵工作了。  大概两秒吧。    然后就没声音了。       此时油泵 ...

发动机不工作, 油泵处于最高负荷,油压高 , 噪音大,   发动机启动后   油压下降,  噪声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经常在汽油里边泡着难道不老化吗?再就是这个电机是有刷电机吧?内部怎么控制汽油不进去?汽油进去了打 ...

油泵里全是油,  没有空气 不会爆炸,   内部泵油 流经碳刷要利用汽油流动作用清洗碳刷和滑环的。

网友:
以前论坛发过一个 科普贴,  可以去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499755&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通电后运转几秒钟给油路供油,油路达到一定压力,保证点火的时候能喷出燃油,点火后继续工作,油路 ...

     油路不用 油压传感器,    油压的稳定靠 油轨上的油压稳定阀保持即可,通电后油泵运转几秒  这个在程序上叫启动预备供油,根据车型的不同,在标定的时候 就固定好了,  有些车 3秒 有些车6秒,不一而足。 很多人以为是 有油压传感器,等油压到了电机才会停,,其实很少有这样设计,

网友:
你们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

网友:
我的车有一次半路上坏了,就是这玩意不工作了,叫修车师傅换了一个,可能不太合适,噪音巨大,没几天我又买了个博世的自己换上,终于和原来一样了,一个油泵折腾进去七八百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一打开车门不仅能听到油泵嗡的一声,而且油泵就开始转动不停,油压靠类似泄压阀来稳定?

楼主:
好像只转一秒钟就停了。

网友:
网上有详细的动画解说,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