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茶炉捣鼓一个礼拜了,故障依旧

楼主(2018-10-16):
两个故障,
其一:开机鸣笛一声,显示正常,风扇运行一会自停,自检正常,触摸自动加热键,听发热盘工作约三秒钟停,然后再工作三秒钟停,显示故障码E8,然后再也不加热了,仔细能听到主板高频变压器隔三秒钟发一轻声‘咔’像是启动不起来的声音,如果串灯泡试机,在这个发咔音时,灯泡贼亮,壶离开炉盘,显示E0,看来检锅正常。
其二:按自动加水,水柱自动旋转到壶口,不加水,水泵电机不转,只显示6秒钟,不倒计时,但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故障现象,就是电机不转反而听到炉盘加热的声音两秒钟,随即停机报警显示E8,然后水柱自动回位,整机又陷入瘫痪状态。
下面说说我的检测过程:(待机测值)
一:3大电压,测直流桥,电容305v,测风扇接口,稳压二极管和电源模块22a4脚18.7v-19v,3脚1.1v,  78L05输入9v,输出5v,后来干脆直接换了功率大的7805。igbt, GE0v一
二:2.7uf,5uf,igbt是15N1203焊下用esr测试容量各偏大一点点,应当质量是好的吧,比如2.7uf显示2733nf。
三:说实话,整个板子现在已经有百分之80的元件拆下测试和换过了,就差驱动功率管的几个贴片三极管没动了,所有怀疑的二极管也换了个遍,瓷片电容也换了,几个大功率电阻拆下阻值偏差很小,反复试了好几遍,所有电阻都量了好几遍,没发现有问题的,我现在头都大了,下一步思路该怎么走呢?百度有说E8是电压检测过高的,我现在是不是该把主控芯片的电路图画出来,彻底分析一下,才能找到原因。
另外,驱动水泵的8050我短接eb,水泵是可以转的,不知哪里故障,主控不触发驱动水泵信号,反而驱动发热盘,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主板,前段时间我也给同事维修过一台金灶茶水壶,在单位使用没有一点问题,回家就不能用了,连续两次都是这样。后来同事拿到代理商售后,也正常工作,没办法售后给更换主板,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电压检测问题,大功率电阻直接替换下看看,而不是测量偏差下就算了。7805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是换,不是测量差不多就算了)。如果水泵的驱动信号都没有的话,可能要考虑主控芯片的问题了。仅供参考。

楼主:
大功率电阻都替换过,发现待机电压比原来高,18v成20v,305成310v,怕故障变大,又把原电阻换回去了,还有所有电解电容都有点偏差的换了,没偏差的又焊了回去,还有驱动水泵的三极管换了,没有图纸,我现在只怀疑芯片电压检测反馈电路有问题,应该是保护停机,这个电压过高改量那个管脚呢,我现在摸不清芯片各脚电压该多少合适

网友:
串灯泡只适合维修开关电源部分,不应该把加热盘也串入灯泡。水泵不受CPU控制还得查这一个部分,如果拆机后不好测量,就得把部分电线信号线延长,壶体归位后,主板置于方便检查的位置

网友:
这个主板质量太差了

网友:
用电磁炉通用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