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DC电源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8-10-16):
DC-DC电源输入端问题电路上有几个元器件,我不确定这些器件的用途,发出来请大家帮着鉴定下。

我先把我理解的描述下,1、两个电容是用来滤波,2、100k电阻应该是用来限流,我的这些理解是否有误?

我不理解的,
1、二极管M7的作用?
2、我在网上搜了下共摸电感的作用应该是抑制共摸干扰,关于干扰这块知识,大牛们能否推荐些书籍或者资料。

PS  左侧电源输入是DC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的输入就是DC12  我觉得没法理解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防止接错电源的正负极。

网友B:
你说的二极管D1是M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二极管D1是M7吧

嗯,M7 我改过来了

网友B:
限流电阻不会是100K,可能是10欧还差不多;

网友A:
没有M7 就是AC不是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不会是100K,可能是10欧还差不多;

我用万用表量了 100k    贴片上也是01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M7 就是AC不是DC

电源的输入就是DC12  我觉得没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防止接错电源的正负极。

高啊  电源确实是接线的 施工中存在反接的可能    100k电阻呢  感觉的电阻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k电阻太大,除非是接DC-DC的控制端还可以说得通

也许就是复位信号。

网友D:
01D表示100K。这种标法叫什么?我想找个资料,手上有些抛片电阻很多是这个标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D表示100K。这种标法叫什么?我想找个资料,手上有些抛片电阻很多是这个标法

是 EIA-96编码,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
100K,不可能串接在主路上,你能否把你画图这部分PCB照片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