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2018.7.23款中短波木盒装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10-16):
         大家好!上次设计的中短波木盒装机矿石收音机效果不怎么样,其使用功能确实有所限制,前端时间刚好有空就着手将中短波的双波段改成单波段来增强使用效果,改造完成后有很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很不错;
             装机使用元件;
             365P*2空气双联可变电容1个
             R40C1磁环2个
             50UA电流表1个
             70mm*100MM洞洞板1张
             天地线接入便捷端子1个
             3.5MM耳机插座1个;
             下面是装机图及电路图,请各位大佬们点评。

面板1

面板1

面板2

面板2

面板3

面板3

磁环板架

磁环板架

背板安装完成

背板安装完成

成品

成品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没有考虑两个调谐回路的同步微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考虑两个调谐回路的同步微调吗?

目前没有想到怎么去做这个同步微调  您能科普一下吗?  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想到怎么去做这个同步微调  您能科普一下吗?  麻烦您了

    一般情况下两个调谐回路不会正好所有参数完全一致,就会产生不同步,不是谐振在同一个频率,影响接收效果。
    调整同步,两个调谐回路中,至少要有一个电感是可调的,这样可以使低端的调谐达到一致。为了使两个调谐回路的高端同步,一般是在双联上并联小容量的微调电容,使得两个调谐回路高端的最小电容一致(覆盖系数相同)。

网友B:
做得好。特别欣赏那个木盒,精致漂亮!
恕我直言,白色面板的边缘切割的不齐整,略有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好。特别欣赏那个木盒,精致漂亮!
恕我直言,白色面板的边缘切割的不齐整,略有遗憾。

确实  目前没有能完美解决亚克力板切割不美观和经济上能照顾到的地方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工具,切割时留些余量然后打磨会比现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