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微安表

楼主(2018-10-17):
利用工业用的面板表改的微安表,准确,清晰

楼主:
大环也疯狂,电流上到了20微安,利用的1000欧电阻做检测取样电阻,工业表头做200毫伏电压检测,这种表内阻高,我测试了下大概3兆欧

楼主:
最小显示0.1微安,该检测方式对电路影响小,精度高

网友:
怎么改的呢?介绍一下吧。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就是直接在检波后串接1000欧姆电阻,电阻上并联0.47微法电容,把工业电压表设置为200毫伏量程就完事,直接测量电阻上的电压,得到的毫伏值就是微安电流,很简单的

网友:
嗯,这个改得好,有矿友用200mV的数值电压表改造Q表,式指针显示变成数字显示。

网友:
这个用电池么?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3节电池,4.5伏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