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内存条是多少频率能用家用电脑吗?

楼主(2018-10-17):
从服务器上拆下来的,大小和家用差不多,没敢往主板上插。有知道这能不能用家庭电脑上吗?

网友:
很老的内存了,就算你还在用的电脑是老电脑,接口和这个一样,也用不了。

网友:
服务器内存带ECC的,不能用在家用电脑上

楼主:
以上两位大侠,没利用价值呗?

网友:
普通家用电脑没法用,插去点不亮,说不定还嘀嘀嘀叫

网友:
我这里的西门子工控机,用的也是带ecc的条子,拔下来可以用在p43的组装机上,反过来,非ecc的上西门子工控机则点不亮

网友A:
服务器条子一般不能用在家用电脑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条子一般不能用在家用电脑
可以试试

试试也行,不会冒火把主板烧了吧?我的台式机好几年了。

网友A:
我试过

如果接口一样 你试试 要么点亮 要么点不亮 一般不会烧

如果接口不同 千万别试 试了也白试 说不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如果接口一样 你试试 要么点亮 要么点不亮 一般不会烧

我从服务器上拆下好几条,烧了内存没事儿,只要不烧主板就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你的主板是什么内存条,你这个内存条是333兆的DDR2,DDR3的插槽插不进的

刚拆开电脑拔下内存条比较了一下,错位几个齿,就是插不进去。

网友:
不是DDR2的内存是最早的DDR(1)333内存,DDR最高是400。DDR2最高800MHz。

网友:
DDR 2   的  内存   可以用  但是得看你新机器的内存支持~~~

网友C:
根本就是DDR第一代内存(取代SD内存)。服务器用。
2GB 2Rx4 PC2-3200R-333-12。2GB是指容量2g;2Rx4是指2X4个256M内存模块。 PC2-3200R-333-12是型号 PC2并不代表DDRⅡ(2代内存) PC2-3200R是指带宽3.2g,说明是ddr400的,频率是333  速度是12nS。
  PC2100是DDR 266内存
  PC2700是DDR 333内存
  PC3200是DDR 400内存
  PC4200是DDRII533内存
  PC4300是DDRII533内存
  PC5300是DDRII667内存
  PC6400是DDRII800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是DDR第一代内存(取代SD内存)。服务器用。
2GB 2Rx4 PC2-3200R-333-12。2GB是指容量2g;2Rx4是指2 ...

早看你这帖子就不会上当了,看来只能当垃圾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