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第一次上图,刚才图片没发好

楼主(2018-10-17):
    第一次上图,没发好,重行上图,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阴极旁路大容量电解旁并联小容量普通电容起什么作用?谢谢了!

网友:
高频旁路,用现代的优质电容不加亦可

楼主:
谢谢龙神兄!另外请问我以前看到过一个也是用6n9p推6v6gt推300b电路,与这个电路不同的是那个电路只用了一个6n9p作电压放大,每个声道用一个三极管,这样行吗?请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龙神兄!另外请问我以前看到过一个也是用6n9p推6v6gt推300b电路,与这个电路不同的是那个电路只用了一 ...

昨天"jupeter"坛友给你提供的电路就近似(1/2)6n9p+6v6GT+300b,比你现在选的这个电路要好,不要太固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龙神兄!另外请问我以前看到过一个也是用6n9p推6v6gt推300b电路,与这个电路不同的是那个电路只用了一 ...

两个电路一个电路使用6N8P,一个使用6N9P,同样是阻容耦合电压放大,6N8P放大系数20,开环增益只有13~14,推力不足,因此采用SRPP电路;而6N9P放大系数70,开环增益46左右,1/26N9P一级电压放大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江兄的指教,我再好好熟悉一下"jupeter"兄的电路,谢谢了!

楼主:
白版主的指教让我在学习电子管技术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谢谢白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