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双调谐中周

楼主(2018-10-17):
受电子管中周启发,用两只米兹米中周焊了一个双调谐,耦合电容用漆包线绞合代替,Q值比312中周略低,但体积小多了。

网友A:
看您题目的意思,这个双调谐中周在测试的时候是耦合连接起来的?
如果是耦合连接的话,那么耦合电容器的容量减小一些,Q值就会升上去。

网友B:
咋看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题目的意思,这个双调谐中周在测试的时候是耦合连接起来的?
如果是耦合连接的话,那么耦合电容器的容 ...

耦合电容影响3分贝带宽和图形顶部形状,我是用我是用漆包线绞合代替的,可以调节容量。

网友C:
如果这样绞合,不如外壳交接处剪开口对合焊接就可磁感应更简洁

网友D:
请问老师,您是怎么连接仪器测量的曲线呢?
我一直不得要领。哈哈。
再就是,这样的中周,只能匹配场管用吗?带负载后怎么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看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意思呢

如果用独立的两个中周在电路板上做,需要20个焊孔,即便把没用的中周焊脚剪掉也要12以上个焊孔,这个组合的只有4个管脚,设计电路板简单的多。

网友E:
楼主好,画个电路图,T1,T2匝数多少,电容多少容量,画出来让大家看看,学习,仿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独立的两个中周在电路板上做,需要20个焊孔,即便把没用的中周焊脚剪掉也要12以上个焊孔,这个组合 ...

我只想知道拿手绞合了以后如何保持电气参数的稳定性,再说也减不了工时

网友A:
谐振用的两颗绿色小电容器是云母电容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用的两颗绿色小电容器是云母电容器么?

是独石电容  ,180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您是怎么连接仪器测量的曲线呢?
我一直不得要领。哈哈。
再就是,这样的中周,只能匹配场管用 ...

是啊,这是专为场管机做的,输入阻抗高,不用抽头,普通三级管要用抽头,有点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是专为场管机做的,输入阻抗高,不用抽头,普通三级管要用抽头,有点复杂。

我刚从国外网站发现的,用这个测量,应该Q值更接近空载Q吧?

输入输出接近50欧姆匹配,减轻了连接线的影响。

老师可以测量下,Q0不该这么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绞合,不如外壳交接处剪开口对合焊接就可磁感应更简洁

有磁帽的中周磁路相对闭合,磁耦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画个电路图,T1,T2匝数多少,电容多少容量,画出来让大家看看,学习,仿制谢谢。

T1T2都是120匝,谐振电容180p,耦合电容几个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绞合,不如外壳交接处剪开口对合焊接就可磁感应更简洁

电子管中周里就是两个线圈,靠空间距离耦合,你的想法我也想过,但是这种有礠帽的中周恐怕不行,即便有磁耦合,调整磁帽也会影响耦合量,不实用。

网友F:
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个人认为7*7的中周足够的小,搞这种小中周实在是得不偿失,这玩意儿在结构上有硬伤,就是磁芯目测直接旋在屏蔽罩上,磁芯导磁率高,那铁壳导磁率也不低呀,肯定增加了损耗,虽然7*7的中周屏蔽罩内部也比较捉襟见肘,但是起码磁芯拧在尼龙架子上,并不与中周的外壳接触,这个优势不可忽略,再说谐振曲线我认为是耦合不足造成的顶部还不够平坦,用4P以上电容试试,这个漆包线电容恐怕只有2P或者更小,显然不能满足耦合要求,312-4中周本身就是突出灵敏度的机型用的,是输出中周,这个系列相比312-1/2印象里特点就是耦合的要松,比较适合1A2电池式电子管使用。所以说可以适当加大耦合电容改善谐振曲线,另外最好用现成的小瓷片电容做耦合,测测谐振曲线,我没有扫频仪,您这个测试给了很好的参考。

网友:
把外壳改一下试试,即把 靠在一起的外壳剪掉,让磁芯有相互感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个人认为7*7的中周足够的小,搞这种小中周实在是得不偿失,这玩意儿在结构上有硬伤 ...

这个壳是铜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从国外网站发现的,用这个测量,应该Q值更接近空载Q吧?

输入输出接近50欧姆匹配,减轻了连接线的 ...

NWT扫频仪就是50欧阻抗的,还有,增加一个场管电路,相当于有源测试,倒也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个人认为7*7的中周足够的小,搞这种小中周实在是得不偿失,这玩意儿在结构上有硬伤 ...

准备用10*10中周再试试,比较一下效果。体积上讲,7*7,10*10,12*12都能接受,目的是减少管脚数量,方便电路板设计。

网友A:
7x7的小中周有什么不好?超声中周的这种结构,磁芯可绕制的空间比传统的TTF-1/2/3中周还要大一些,线径能够用得更粗,或者可以用多股线绕制,非常有利于大幅度提高空载Q值。
另外,磁芯直接在屏蔽壳上做出的螺纹中固定,这也是对材料的导磁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才会有的大胆设计。磁帽是导磁用的,磁力线与工字芯共同形成回路,而屏蔽罩在外部短路漏感,这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有利于增加屏蔽的效率。再则外壳材料是黄铜,是一种反磁性物质,配合短路了的漏感形成反向漏磁场,两种磁场的边界便形成了完美的磁屏蔽墙,还省去了一个塑料螺母座,无论是成本还是装配上的简易性,都是不可多得的技术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10*10中周再试试,比较一下效果。体积上讲,7*7,10*10,12*12都能接受,目的是减少管脚数量,方便 ...

再实验实验吧,实验以后有个数据支持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壳是铜制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因为没买过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不知道,因为没买过这样的。

日本有种结构的是10X10的~

那才是顶级的中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日本有种结构的是10X10的~

那才是顶级的中周啊~

让人眼馋是不?要不你派发福利!

网友:
电子管就是要个性张扬,这种微型中周不搭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让人眼馋是不?要不你派发福利!

哈哈~

那种老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那种老好的啊~

老好就派发福利呀,先给俺整些过来,对了你还得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本有种结构的是10X10的~

那才是顶级的中周啊~

国内目测也有那个尺寸,当时考虑过做高频逆变就用这种中周升压。后来还是感觉高频的不靠谱,也就没购买这个型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7x7的小中周有什么不好?超声中周的这种结构,磁芯可绕制的空间比传统的TTF-1/2/3中周还要大一些,线径能够 ...

黄铜的材质不知道这么薄薄的一层能否提供较好地屏蔽效果,看国内的老海燕六晶体管袖珍式收音机就是采用的这种中频变压器,当时总认为不太规整,要是这么说这种中频变压器还是有一定优点,不过就内部能绕更多的线来说我认为用普通的10*10中频变压器其内部空间已经足够,小型中频变压器的内部线圈长度很短,所以也未曾考虑过用多股线绕制。个人感觉这种中频变压器磁帽可调范围小,一旦拧出来也容易形成漏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黄铜的材质不知道这么薄薄的一层能否提供较好地屏蔽效果,看国内的老海燕六晶体管袖珍式收音机就是采用的 ...

早期12x12中周即TTF-3,屏蔽壳也是黄铜的,后期才改成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12x12中周即TTF-3,屏蔽壳也是黄铜的,后期才改成铁壳。

因为此前采用非导磁金属屏蔽罩的中频变压器大多体积较大,屏蔽罩内空间较大,所以我也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TTF-3没见过所以还真是不太清楚,不过过去包括12*12的TTF-3内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乍一看这种中频变压器的时候不太看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黄铜的材质不知道这么薄薄的一层能否提供较好地屏蔽效果,看国内的老海燕六晶体管袖珍式收音机就是采用的 ...

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层黄铜材质屏蔽壳具有很好的电屏蔽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层黄铜材质屏蔽壳具有很好的电屏蔽效果~

金属屏蔽电场是肯定的,但是屏蔽磁场的能力,以及金属屏蔽罩直接接触磁芯的效果比较怀疑,手头没有这么多设备,有这些设备就测试测试了。

网友I:
两个小中周合并成一个双周,电感耦合和电容耦合都试过,出来效果基本一样,电感耦合受制于硬件原因,绕一圈过耦合,但是半圈也不是很好绕制,不是很好掌握,最后选择电容耦合,先用0-2P可变电容代替,调节可变电容,配合扫频仪可以清楚的了解两个单中周从欠耦合--临界耦合--到过耦合的全部过程,调节到合适带宽即可,或者用固定电容代替,效果不错,不过我做的是10.7Mhz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两个小中周合并成一个双周,电感耦合和电容耦合都试过,出来效果基本一样,电感耦合受制于硬件原因,绕一圈 ...

要是能确定一下465K的耦合电容大小就好了,TTF2-7/8中频变压器推荐的是6.8P,不过这个数值有局限性,以上中频变压器的谐振电容是330P,其谐振阻抗比200P谐振电容的要小不少,估计200P谐振电容的中频变压器用4-5P耦合电容器即可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能确定一下465K的耦合电容大小就好了,TTF2-7/8中频变压器推荐的是6.8P,不过这个数值有局限性,以上 ...

耦合电容我在收音机上实际使用2P,要达到精细调节最好是微调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耦合电容我在收音机上实际使用2P,要达到精细调节最好是微调电容

关于耦合电容器的容量,不妨参考下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46441&extra=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金属屏蔽电场是肯定的,但是屏蔽磁场的能力,以及金属屏蔽罩直接接触磁芯的效果比较怀疑,手头没有这么多 ...

金属屏蔽罩与磁帽直接接触的影响没有必要怀疑,一个是导磁的,一个是导电的,因而应用场合可以完全分清,导电的只能通过被动感应磁场来产生反向磁场。导电的与导磁的之间的关系,是交变磁场的漏磁所产生的屏蔽边界关系,在电接触上没有任何影响。

过去认为铜和铝都属于逆磁性物质,所以这两种材料都有制作屏蔽罩的经历。但现在的认识是只要是金属材料都可以作为屏蔽材料,因为起到屏蔽作用的是闭路金属的磁场感应能力,这个能力比金属本身的逆磁效应所产生的屏蔽作用要来得远远地大。

楼主:
没事闲的,来一个彩绘场管收音机,双调谐和场管是自建的库。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金属屏蔽罩与磁帽直接接触的影响没有必要怀疑,一个是导磁的,一个是导电的,因而应用场合可以完全分清 ...

感觉铜铝的屏蔽作用是对电磁波的感应并导出感应能量,所以屏蔽罩接地,而铁磁物质不但有感应效果,本身也如矽钢片一样产生损耗。现在的中频变压器套件大多采用了铁质屏蔽罩,不知道用意在哪,我感觉应该是效果更好了。但是前提是不接触磁帽仅仅消耗漏磁,否则就影响效率了。至于铜铝是否影响效率可能不能简单的按照变压器或者异步电机理解,毕竟内磁路是主要的,外部漏磁泄漏的能量是次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铜铝的屏蔽作用是对电磁波的感应并导出感应能量,所以屏蔽罩接地,而铁磁物质不但有感应效果,本身也 ...

俺到现如今还没用过铁制屏蔽罩!要是有最大的好处是多赚你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铜铝的屏蔽作用是对电磁波的感应并导出感应能量,所以屏蔽罩接地,而铁磁物质不但有感应效果,本身也 ...

内磁路的使用和外漏磁的利用是等同的,两者不可或缺,就别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啦。

网友H:
搞清楚想要屏蔽的是什么?
——电场就不说了,单说磁场:我们屏蔽的目的是防止信号泄漏,对于中周来说就中频及其高次谐波的磁场。其大部分已经被磁路结构(磁芯、磁帽)约束在内,但仍然有少部分泄漏在外,这部分就要靠屏蔽罩进行屏蔽了。正是因为泄漏的信号磁场频率比较高,我们才能用良导体(而非导磁体)来对这个频率比较高的磁场进行屏蔽——利用涡流效应产生感生电流而产生的磁场(这个磁场与原磁场相位上相差180°)抵消源磁场,而使得泄漏信号磁场被束约在屏蔽罩内。所以用良导体(铜)对中频及其谐波的漏磁场进行屏蔽被广泛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清楚想要屏蔽的是什么?
——电场就不说了,单说磁场:我们屏蔽的目的是防止信号泄漏,对于中周来说就中 ...

Q大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清楚想要屏蔽的是什么?
——电场就不说了,单说磁场:我们屏蔽的目的是防止信号泄漏,对于中周来说就中 ...

Q大再给说说为啥不用铁皮做中周外壳呀?

网友H:
铁皮,导电不如铜好,但是导磁,所以会使人有想法——导磁就可以磁屏蔽呀。可是遗憾的是:由于铁皮有磁滞效应,对于中频这个频率其磁滞不可忽略,变化太快了跟不上呀,所以其对高频磁场的导磁作用有限,再加上铁皮又是导电物质,在导磁方向的垂直平面会出现涡流,这个涡流又会阻碍其高频磁场,所以其导磁作用就更有限了。而铁皮的导电性又没有铜好,用涡流屏蔽高频磁场的效果自然没有用铜好,而寄希望于的导磁作用又很有限,所以综合的看其屏蔽高频磁场的效果也不会比铜更好。用铁皮替代铜皮作屏蔽罩的动因以我看主要是降低成本驱使。个人看法。

网友H:
跟得够紧的,只差2秒!怎么做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铁皮,导电不如铜好,但是导磁,所以会使人有想法——导磁就可以磁屏蔽呀。可是遗憾的是:由于铁皮有磁滞效 ...

好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得够紧的,只差2秒!怎么做到的?

勤练抢红包的手啊~哈哈哈!

网友:
加屏蔽罩降低Q值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主要磁场是经过磁路结构,而泄漏的磁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屏蔽罩对Q值降低的影响有限。从等效看屏蔽罩这个等效的次级线圈与初级线圈之间是属于弱耦合的。

网友J:
你的图帮我治好了颈椎~~~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的图帮我治好了颈椎~~~

懒猪!就不知道自己旋转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懒猪!就不知道自己旋转一下?

人挪活,树挪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人挪活,树挪死~~

嗯~~~~~~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的图帮我治好了颈椎~~~

猪大最近到哪刨食去了?咋不出声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猪大最近到哪刨食去了?咋不出声了呢

估计找嫦娥去了,或者回高老庄找媳妇团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好好!

我已经实测过了,7*7中频变压器屏蔽罩有无几乎不影响电感量,仅仅变化零点几微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铁皮,导电不如铜好,但是导磁,所以会使人有想法——导磁就可以磁屏蔽呀。可是遗憾的是:由于铁皮有磁滞效 ...

屏蔽罩要接地,从宏观上看是屏蔽罩类似天线一样的无缝覆盖了泄漏的信号,所以屏蔽罩实际上是把泄漏的能量导出到地线,所以我认为铜和铁没有本质差别,切铁质的损耗本身较大,能把泄漏能量消耗在屏蔽罩上,至于这个频率铁质屏蔽罩能不能起作用,显然在钢筋混凝土大楼里中波信号并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7x7的小中周有什么不好?超声中周的这种结构,磁芯可绕制的空间比传统的TTF-1/2/3中周还要大一些,线径能够 ...

没塑料骨架中周是国外的二段式中周,热稳定性好得多,有塑料骨架中周是三段式中周,热稳定性差。

楼主:
10*10中周双调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蔽罩要接地,从宏观上看是屏蔽罩类似天线一样的无缝覆盖了泄漏的信号,所以屏蔽罩实际上是把泄漏的能量 ...

似乎这里没人说用铁皮不能屏蔽电场信号与磁场信号!这里讨论的是不同材质(铁与铜)对信号的屏蔽机理和效果问题(主要谈的是对高频磁场的屏蔽)。“在钢筋混凝土大楼里中波信号不强”与讨论的问题似乎关联不大。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不会要求别人一定认同自己的观点。在这开放的平台上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自由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蔽罩要接地,从宏观上看是屏蔽罩类似天线一样的无缝覆盖了泄漏的信号,所以屏蔽罩实际上是把泄漏的能量 ...

“泄漏的能量导出到地线”——“能量”需要形成回路才能建立产生的条件,而能够形成回路的一定是两条线,不会只有一条地线,所以您所说的“能量”只能是感应到的漏磁,它在闭合的金属屏蔽罩中被消耗;而泄放到地的只能是静电,它不需要回路,这两方面的概念不能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金属屏蔽电场是肯定的,但是屏蔽磁场的能力,以及金属屏蔽罩直接接触磁芯的效果比较怀疑,手头没有这么多 ...

金属可以屏蔽高频磁场,主要是利用涡流和反射电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独立的两个中周在电路板上做,需要20个焊孔,即便把没用的中周焊脚剪掉也要12以上个焊孔,这个组合 ...

请问一下,用二个独立中周需二十个焊点,用这中周只需四个焊点,这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用二个独立中周需二十个焊点,用这中周只需四个焊点,这是怎么计算的?

每个中周7个,谐振电容两个,两个共18个焊点,耦合电容两个焊点,总共20个焊点;组合起来只需要引出4个脚,就是这么算的。看看42楼图。

补充内容 (2018-10-23 06:27):
准备折中一下思路,两个中周并一起,没用的脚剪掉,屏蔽罩的脚保留,3个电容还安排在电路板上,一个双调谐减少6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用二个独立中周需二十个焊点,用这中周只需四个焊点,这是怎么计算的?

把用不上的腿用钳子剪掉,就剩下4条了,一目了然!谐振电容要能装到中周骨架里的那种!不然又多4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用二个独立中周需二十个焊点,用这中周只需四个焊点,这是怎么计算的?[/。

居然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L:
怀疑这个米思米中周的磁芯是用于100-200K的工作频率。现在工作频率在465K,影响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怀疑这个米思米中周的磁芯是用于100-200K的工作频率。现在工作频率在465K,影响大大的。

Q值稍低了一些,一点点,影响不是很大。试过了,加粗线,双股线改善不大,或者没啥变化。

网友M:
为啥没见自己做中周的。我是说自己找磁芯、线材,自行设计、计算、绕制的。
隔壁矿石机的研究成果,不就是绕制中周的技术指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为啥没见自己做中周的。我是说自己找磁芯、线材,自行设计、计算、绕制的。
隔壁矿石机的研究成果,不就是 ...

多的很,您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的很,您搜索下就知道了。

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