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4管机

楼主(2018-10-17):
我收到的第一台品相好的4管机。

网友:
这机子品相真好

网友:
机子品相不错,楼主打理真干净

网友:
四管的不多吧

网友:
应该说四灯还是四管?

网友:
用双联但只有一个中周样的东西,是外差机还是带调谐负荷的高放机?

网友:
品相真好,来段视频更好

网友A:
这种四灯机是变频之后直接检波的,没有中放级,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比五灯机低一些

网友:
这老机子少见那,保存的挺好。

网友:
四灯的哟,少见,品相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四灯机是变频之后直接检波的,没有中放级,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比五灯机低一些

这个是超外差机,有中放。前级采用6U1符合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超外差机,有中放。前级采用6U1符合管。

是吗?6U1和6P1什么区别,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6U1和6P1什么区别,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这两种管子都是小九脚,外形尺寸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标明,没有电子管知识就难以区分。有电子管知识的人,一看电子管的内部结构就能区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吗?6U1和6P1什么区别,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6u1,旁热式阴极三极-七极管/混频,其中的七极管做混频,震荡。三极管作为中放。 6P1,即旁热式阴极束射四极管主要是低频功率放大管。

网友:
少见的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6u1,旁热式阴极三极-七极管/混频,其中的七极管做混频,震荡。三极管作为中放。 6P1,即旁热式阴极 ...

那我还真是要恭喜您了,您对电子管收音机的认识,真可谓是“七窍已通六窍”,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