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波炉变压器的那个线圈做隔离变压器更合适?

楼主(2018-10-17):
       各位大侠:在用微波炉变压器制作点焊机中,拆下多个高压线圈没有什么用,毁掉又感觉可惜,就想能否利用两个高压线圈做个隔离变压器,当然铜损会很大,用两个低压线圈做隔离变压器,电流会很大。请问各位大侠哪种方式更合适一些呢?不用考虑铁芯问题。

楼主:
两个微波炉对接,使用效果如何?就是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用两个同规格24V做的隔离变压器,

介绍介绍使用情况吧,有点浪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两个是多余的,赶上没有隔离变压器,委屈用啦。主要是对付示波器使用,时间短还可以的。

我倒是想过这样用,就是怕浪费,也太重了,你和示波器搭配使用还不错,不用常移动。你说时间短了还可以是指什么?电流大吗?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空载电流很大,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空载电流很大,效率不高。

版主大人说的是,我用到几个空载电流都在4.5A--4.7A之间,空耗功率好像有70W左右。不过漏磁现象正好限制了极限电流,也有一定好处。可以考虑把漏磁插片去掉,尽量减少漏磁量会好一点。如不考虑效率问题,用高压线圈好还是低压线圈好呢?使用低压线圈在功率上会有优势,毕竟输出电流大。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吧,空载4小时,变压器温温的,心里怪怪的

铁损造成的发热现象。漏磁插片去掉了吗?去掉会不会好一点。看来我要重新考虑了,线圈毁掉太可惜了。

网友:
变压器这东西,特别是大块头的,能不用就不用了!

网友:
我用了两个高速球机的24V交流电源做了一个隔离变。这个东西我很好找,型号还一样。
先把两个变压器的铁芯拆出来,得到两个初级线圈,然后再用铁芯把两个初级线圈装在一起就好了。
就是功率有点小,有不到100W,不过,一般修东西的用一下,比较安全,特别是修开关电源时,经常电到。

楼主:
好方法。100W是小了点,我想利用微波炉的线圈做,功率大一些使用范围宽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属于漏磁变压器,带载和空载电压的压差大,不适合做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属于漏磁变压器,带载和空载电压的压差大,不适合做隔离变压器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属于漏磁变压器,带载和空载电压的压差大,不适合做隔离变压器

不一定要用微波炉变压器的铁芯,主要是用低压线圈或是高压线圈?低压线径粗、电流大,空载电流也大,高压线径细,但铜损会大,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网友:
这种变压器,原来输出是2000V左右吧。高压哪头线也细,估计不好,功率很小。

低压的,又发热大。只能做点焊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