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超外差电路图

楼主(2018-10-17):
假定都为底视图

电路图红5接黄3 装配图红5接黄1

为什么?

中周的脚是功能对称的?

另外 中周在电路图中是底视图吗?

请各位高手释疑

网友A:
具体看型号,有抽头与两边对称的,有不对称的。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型号,有抽头与两边对称的,有不对称的。查型号。

谢谢您的解答

另外 中周在电路图中是底视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另外 中周在电路图中是底视图吗?

印板图中红的1脚和3角搞反了,应该顺时针数脚,另外2个4脚和5脚也要对调。数脚时中周的脚向上。

网友:
你拿一个中周可以看到脚的标志,只不过老的中周标1、2、3、4、5,新的(相对于老的)标1、2、3、4、6。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电路图是用于方便理解的思考用的,无论怎么画都可以
正视图和底视图是实物PCB对应的图,每个引脚必须与实物元件对应

网友:
    楼主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啊,中周线圈的参数随型号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电路图上为了方便清晰,画出对等了而已,中周的有关知识,坛里面挺多的,搜索学习一下即可。
    还有电路图和pcb的说法,您自己可能想多了,上面也有朋友 说了,没有视角的问题,您看到什么就是什么,pcb的印刷图就是您看到电路板线路的一侧,一般不会做透视,除了双面多面的。对于中周,安装时不存在脚位错误的问题,不可能会插反的。

网友:
原理图是为了清晰便于理解;往往与实际元件脚位的排列顺序不一致;例如:三极管的实物脚位排列有多种多样,但电路图上的三极管大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电路图有时候为了画图避让其他零件方便,不一定所有的线圈都是按照固定脚位画图。电感线圈各引脚具体接法,要从电路原理分析。

网友:
电路图应该叫做电原理图,图中的中周没有脚位的标注,中周具体接法要根据具体型号来确定,例如7楼给出的图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顶视图,不过没有全图看不清楚,发pcb全图,

网友:
你找份741的PCB对一下就知道了,那个比较好找,741的PCB图是底视图,还有你在PCB上标注的12345要按顺序编,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