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蟑螂,音箱倒相孔用了铁丝网,影响音质吗?

楼主(2018-10-18):
如题,倒相孔里边那一头用了不锈钢丝网。

网友:
会影响气流速度么?

网友:
倒相箱特性向密封箱转移,   管口阻尼越大,  听感越偏向密封箱

网友A:
用铁丝网没有丝毫影响,不过,防蟑螂的话我的做法是在箱体里放一颗樟脑丸。

网友B:
一般来说音箱里不会有蟑螂的,可能你长期不用,放两首迪斯科或者摇滚乐,看他走不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音箱里不会有蟑螂的,可能你长期不用,放两首迪斯科或者摇滚乐,看他走不走。

小强也同老鼠一样精

网友:
对级数高的音箱是有影响的!不竟网片的格筋占了一定倒相出口面积。

网友:
固定好了没什么影响,如果松的话会共振。

网友C:
没必要,不用时堵住倒相管就行了,放音乐时总不会进去吧,一个低音震死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不用时堵住倒相管就行了,放音乐时总不会进去吧,一个低音震死它

你觉得有那么勤快的人吗? 听音乐拔个塞子,不听了堵上,热水壶现在都不搞这种设计了吧....

网友:
我是听不出来  心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铁丝网没有丝毫影响,不过,防蟑螂的话我的做法是在箱体里放一颗樟脑丸。

这个办法好。

网友E:
在箱体里放一颗樟脑丸 震动时哗哗响影响音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有那么勤快的人吗? 听音乐拔个塞子,不听了堵上,热水壶现在都不搞这种设计了吧....

加上网子势必影响声音,但是对于发烧友来说,他们做事追求极致,一根保险丝好几千都买,如果是发烧友做出这种举动很正常,如果是一般人还是加铁丝网吧。这样做肯定影响音质,但是不严重。这种问题其实自己想想就知道了,既然还要发帖询问,就说明楼主是个发烧友,我这样的提议也不为过。具体采纳不采纳我的意见,就和我没关系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上网子势必影响声音,但是对于发烧友来说,他们做事追求极致,一根保险丝好几千都买,如果是发烧友做出 ...

如果有这么发烧这么热爱,我觉得不如在倒相孔加个类似电磁继电器那样原理的门或者塞子,加电的时候会自动打开倒相孔,关了电孔就自动堵上了。这样也不用经常拔插塞子。
话说当年我去上学住校,房间里的超级大音箱被老鼠从倒相孔住进去毁灭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这么发烧这么热爱,我觉得不如在倒相孔加个类似电磁继电器那样原理的门或者塞子,加电的时候会自 ...

如果把倒相孔设计成在前面呢?和喇叭在一起,防尘网一盖什么都解决了。
问题是很多音箱倒相孔都在侧面或者后面,这样的确不太好办,老鼠这东西见洞就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倒相孔设计成在前面呢?和喇叭在一起,防尘网一盖什么都解决了。
问题是很多音箱倒相孔都在侧面或 ...

加电动盖就好了啊,接电就会打开,关电就关闭的盖子。话说,很多音箱倒相孔都在前面的,我的就在前面啊....  后面的也有,就是你说的侧面的我倒觉得很罕见。 而且音箱有配防尘罩,我从收货的时候起就没有盖过,都2年了。 对于我,音箱面罩就是个摆设....

网友:
一般人听不出区别吧,蟑螂多的地方,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怎么想着用网子做个漏斗,里面放个瓶子,专捉四处溜达的小强。我是不是想歪了?

网友:
把网做成柱状罩子,扣在倒相管上(如果能放在箱子里面用胶水固定就更好了),就可以解决面积变小的问题。可能会有风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音箱里不会有蟑螂的,可能你长期不用,放两首迪斯科或者摇滚乐,看他走不走。

蟑螂也许能爬出来,老鼠是不是就不好说了? ,有一年出差,北京防空地下室工程。4粒5号镍铬充电,取出电池,要把充电器放入行李箱。忽见一蟑螂须,怎么弄都不出来,打开后盖,瞬间扔掉充电器,无数大小蟑螂四处奔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音箱里不会有蟑螂的,可能你长期不用,放两首迪斯科或者摇滚乐,看他走不走。

哈哈,高招。闲置不用蟑螂才会跑进去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箱体里放一颗樟脑丸 震动时哗哗响影响音质吧?

放在吸音棉底下,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高招。闲置不用蟑螂才会跑进去玩。

不交房租,在我的音箱 里,听免费的音乐。

网友:
我的音箱就有老鼠进去把喇叭线咬断了

网友:
就是因为放那里长时间不用,现在店里没有老鼠就不怕了,音乐天天开

网友(2018-12-05):
一般人听不出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