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电瓶车充电变压器请大虾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8-10-18):
初级是三相绕组   想改成220V两相的   请问漆包线用多粗的合适.看不出次级有多少圈.原来是24伏输出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一个端子标了230V,直接输入220不行吗?

网友:
本来就单相变压器,哪里来的三相绕组?

三相绕组至少有三个铁柱上有线圈。

220V也是单相电,两相需要2根火线与一根零线,不是一根线就喊一相。

网友:
那是调压绕组抽头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没电路图  拿来的时候就一个变压器   初级  用万用表量了   都是 导通的   就是不知道咋接电    想把初级全拆了   从新绕  感觉好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没电路图  拿来的时候就一个变压器   初级  用万用表量了   都是 导通的   就是不知道咋接 ...

这个不用重新绕。用一个灯泡(钨丝灯)与变压器次级串联接220V,用万用表测量初级各组线的电压,取最大电压的那组直接接220V。

网友B:
次级接6V,或9V,或12V,或24V 交流电,  然后量初级各线圈电压. 初级基本可以画出来了.

看标示,初级230V,次级3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重新绕。用一个灯泡(钨丝灯)与变压器次级串联接220V,用万用表测量初级各组线的电压,取最大电 ...

谢谢指教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接6V,或9V,或12V,或24V 交流电,  然后量初级各线圈电压. 初级基本可以画出来了.

看标示,初级230V,次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