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面一对对管的工作作用

楼主(2018-10-18):
求助:电路前面一对BC337/BC327 对管的工作作用

网友:
那个1兆的接在栅极上的电阻是栅漏电阻,接了这个电阻后栅极是偏负的(电子管大多要求是这样的)。屏极对地(灯丝的一端是地,灯丝只起到加热阴极的作用,别无其他作用。)来说是屏极+12V,屏极没有你所说的什么中点电压。由于逆变器产生的负10.5V电压的作用,阴极对地来说是负10.5V,两者加起来是22.5V,(这22.5V电压是加在屏极和阴极之间的,这是电子管对最低电压的要求。)逆变器的作用是为了提升屏-阴之间的电压,便于电子加速用的。低电压的接法常常是这样的。6111是很普通的低放管,国产很多电子管都可以胜任这个功能,但尤其是直热式的电子管常用22.5V电压来装机,因为这样能节电。但旁热式的电子管很少有人这样来装机子,因为交流的机子不愁低电压,所以没有人来这样装。在现时场效应管普及的时代,这样来装更没有什么意义了,只能是在别人面前显摆技术,因为懂得的人不多,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楼主:
后面一对BC337/BC327的电路理解,是互补对称电路,前面一对的作用是不是用来处理交越失真,有老师讲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
我理解是倒相用的。
这样的帖子应该发到晶体管技术区更好。

网友:
ocl电路,功率推动,静态偏置,

网友:
搜“交叉耦合射随”自己慢慢看

网友:
这对管子接法看似有点花哨,实际上原理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射极跟随器,包括后面那个管子一起组成了达林顿型射极跟随器,上下两边合起来组成一个双边互补跟随器,或者叫图腾柱,以满足对重负载的双相驱动要求。
由于这个双边互补跟随器是单电源接法,所以在同电源下其输入可以直接接(直接耦合)甲乙类前级电路,并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减少了对前级电子管输出高阻抗的并联负载效应。

网友A:
对后级来讲,有两个作用,电压偏置(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和电流驱动(射极跟随)

网友A:
本级因输入阻抗较高,对前级来说,减轻了影响。电路简洁明了,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中点(6v)自动稳定电路(2~3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即可),但对于耳放,驱动耳机的电压不会太高,没有也无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级因输入阻抗较高,对前级来说,减轻了影响。电路简洁明了,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中点(6v)自动稳定 ...

这个电路是无需设置所谓的“中点稳定电路”的,跟随器输出只需老老实实跟踪电子管输出点电压即可。而直流隔离功能,则由输出电容去做。
这个跟随电路从输入到输出,基本上是两个相反的PN结对串(上半边两管与下半边两管相似),抵消了大部分PN结压降,所以这个跟随电路的输出相对输入的直流偏差非常小,在电子管电路中这个直流偏差可以忽略不计,可以很好完成跟随器的任务。

网友:
拨了胆看看中点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无需设置所谓的“中点稳定电路”的,跟随器输出只需老老实实跟踪电子管输出点电压即可。而直流 ...

工作中,电子管的电流状态,总会有些许波动,而屏极负载电阻相对较为恒定(调好固定之后),所以,6V中点电压也会出现相应的偏高或偏低!如果偏差太大,比如3v或9v,那么:满功率输出时,正弦波的电压将只有原来(6v)时的一半,设定负阻(负载阻抗)不变,功率就只有原来(6v)的1/4啦。对于高阻耳机,这个“电压余量”,还是很有必要的喔......

网友:
你如果驱动300欧或600欧的头戴耳机,就知道“稳定中点6V”的必要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后级来讲,有两个作用,电压偏置(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和电流驱动(射极跟随)

(楼主的图)对后级来讲,有两个作用,电压偏置作用,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由上下两管的BE极串联)-----相当于上图(我发的图)中的D1和D2,为的是使后级两管有个偏置电压,消除“交越失真”用的。图是借的,懒画图了.....

网友C:
6111是什么电子管,工作电压居然这么低,正负十多伏居然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111是什么电子管,工作电压居然这么低,正负十多伏居然就可以正常工作?

屏极电压是22.5V,不是12V!下面有个“Voltage Inverter”(电压逆变器),产生负10.5V电压,两个电压加起来,所以屏极相对于阴极是-22.5V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让我了解到很多,我就是手上有材料,用洞洞板搭一个试试。说到中心点电压要是输入电压的一半,上面那个100K的可调电阻是不是在静态工作下调整中心点电压用的?

楼主:
还有这电路推动HD650,会不会引起中心点电压偏移造成影响?

网友:
就是复合互补射极跟随器,特点是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输出电压上升/下降速率高、而且对称。输入输出直流电位基本相同、不会引起偏移。

该电路突出的优点是输入输出电压相同,但输出是交流耦合,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极电压是22.5V,不是12V!下面有个“Voltage Inverter”(电压逆变器),产生负10.5V电压,两个电压 ...

阴极-10.5V,阳极中点+6V。考虑到阳极电压是动态的,在+6V上下摆,最低时可能只有2,3V,那么阴极阳极的压差可不就只有十多伏嘛?
我的疑问是,我不算很老,没实践过电子管电路设计,我印象电子管工作电压都是百八十伏甚至好几百伏的。为啥这个这么低?

网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铃木雅臣著,63页。
有详细介绍。

网友:
图中标注的6V是对地而言的。实际上22.5V的电压通过R100K可调负载电阻加到屏极上,100K屏极负载电阻当然要消耗电压。在灯丝冷态的状况下,22.5V电压是全部加在屏极状的,当电子管中有了载流子后,屏极由于负载电阻的作用,电流会下降下来。这时可把它调为静态时屏极对地6V,即为后面的对管获得输入电压的对称,屏极对地1/2VCC。这个电子管现在只要用一只2SK30A就可解决问题,当然电路要稍作改动。

楼主:
这电路我焊接完成后,测试 发现没有输入信号 插上耳机就有 滴滴滴 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