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 看看是什么工具 还有耳机是属于什么类型

楼主(2018-10-18):
请问这是什么工具
这三个我只知一个耳机  但不知是不是一般耳机,怎么用  还有那个双头的应该是麦克风  ,另一个那个就不知是什么了  请知道的老师赐教

网友A:
第一个看着像是气动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看着像是气动剪子。

不是气动,踩下踏板那个手柄就变成盛开的莲花了,花瓣是金属的,我怀疑是机械手

网友B:
       第二图好象是高阻耳机,估计是2000欧以上的吧。
       我也有一个外观与此类似的高阻耳机,音质很好,原来是部队上使用的,现在仍然保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好象是高阻耳机,估计是2000欧以上的吧。
       我也有一个外观与此类似的高阻耳机,音质很 ...

飞跃R80可以用吗?如果用到一般音响可以吗?高阻比一般耳机有什么不同?谢谢

楼主:
没有老师认识吗?

网友C:
     2200欧高阻耳机。电子管收信机用,属军用品,用于各种通讯电台。收信机等如7512.222-1等.
    早期业余爱好着装矿石机,及直流(1A2.1K2.1B2.2P2,3Q5.等管子)单管两管机,也可以用这种耳机,但当年不可能流入民间,
这种阻抗的耳机不能用于小八一,硅两瓦等晶体机。那种耳机和这个外形一模一样,但是阻抗是65欧的。
   飞跃R80不可以用,那是大功率晶体机,带大喇叭的。用这个就是高炮打蚊子了。一定要听。R80输出阻抗最高是250欧或500欧,相差甚远。可用线间变压器来实现阻抗匹配。但R80输出有80瓦。这个仅需要0.01瓦就够了,必须有假负载,实行功率匹配方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欧高阻耳机。电子管收信机用,属军用品,用于各种通讯电台。收信机等如7512.222-1等.
    早期业 ...

非常感谢老师解答,我是说用这耳机插在80的监听耳机插孔上,也不行呀,还有就是那个带踏板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解答,我是说用这耳机插在80的监听耳机插孔上,也不行呀,还有就是那个带踏板饿

这是高阻耳机。不能用于晶体管低阻输出的任何机子,非要用。必须实现功率阻抗匹配。80监听口也一样。太麻烦没有实际意义,
那个教他的咱也不知道是个啥,估计可能是两米左右井里捞东西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阻耳机。不能用于晶体管低阻输出的任何机子,非要用。必须实现功率阻抗匹配。80监听口也一样。太麻 ...

怪我没拍清楚,那个东西有一个和耳机一莫一样的插头,另一头没有磁性,分上下两部分,怀疑是天线之类的吧

楼主(2022-03-13):
继续请教了

网友D:
图一是啥工具不清楚 图二图三的照片中的高阻耳机可以用于诸如电子管222等军用接收机已经有坛友介绍了 最后一张照片看着像是两个老式的收录机的驻极体录音话筒  应用在老式的录音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是啥工具不清楚 图二图三的照片中的高阻耳机可以用于诸如电子管222等军用接收机已经有坛友介绍了 最后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0欧高阻耳机。电子管收信机用,属军用品,用于各种通讯电台。收信机等如7512.222-1等.
    早期业 ...

r80是电子管主放大器,四个807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