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簧耳机改造的一点另类想法

楼主(2018-10-18):
耳机是矿石收音机的喉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从迷上矿机后,本人也在不断的寻访国内外优秀的舌簧耳机,同时也在一遍遍拜读矿坛大佬关于舌簧耳机改造的精彩文章。之前入手了一个法国航空声力耳机,并对它进行了打理,同时测得了耳机的参数,发现其直流电阻很小,大概只有18欧姆,1KHZ下电感量也只有16mh左右,(电感量跟著名的USI,737田相去甚远)内心不免有点小小失望,认为其灵敏度不会很高,但是等打理完成后,测试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明显能感觉到它接在矿机上的音量比我的dynalec甲板耳机大好多(我的dynalec耳机买的是大声版,电感量是正常的,我去老虎哥史老师家做客的时候也带上了我的两幅耳机,接在他矿机上听,他也有同样的感受),当然,耳机的内部结构以及耳机架都能影响耳机的灵敏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考虑,那就是耳机的直流电阻(可以看做铜损),之前的改造文章大部分的思路都是用尽可能细的铜线绕尽可能多的匝数,目的是获得高的阻抗使之能与二极管直接匹配,这样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减少了损耗,但是这样也引入了很高的直流电阻,因此我的想法是在改绕的过程中用比原来粗的铜线,这样虽然匝数少了,电感量也减少了,阻抗减少了,但是铜损也大大减少了,而阻抗减少问题可以用高效率匹配变压器解决,我有空也会试一下,这是我的一点想法,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有些东西,不是只用一个参数可以衡量或比较的,所以只强调某一个参数,往往会失之偏颇。

网友B:
耳机电感量小不一定灵敏度低,我有两只甲板耳机电感量很低,也就十多毫亨,灵敏度却很高。但是同一只耳机如果没有调整好,表现是电感量低,如果调整好后电感量就高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电感量小不一定灵敏度低,我有两只甲板耳机电感量很低,也就十多毫亨,灵敏度却很高。但是同一只耳机如 ...

是的,对同一个耳机来说电感量可以衡量,不同种类耳机不好说,影响因素太多!

网友C:
耳机不用细线用粗线加变压器,那变压器还是要用细线,还是有线损,如果变压器也用粗线,就要加大变压器,就会增加铁损。所以还是耳机用细线吧。

楼主:
就是不知道耳机的线损跟变压器的线损那个影响大~,而且如果用高RD值二极管检波的话几乎都要用到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不用细线用粗线加变压器,那变压器还是要用细线,还是有线损,如果变压器也用粗线,就要加大变压器,就 ...

就是不知道耳机的线损跟变压器的线损那个影响大~而且如果用高RD值二极管检波的话几乎都要用到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不是只用一个参数可以衡量或比较的,所以只强调某一个参数,往往会失之偏颇。

是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受教了~

也有可能是耳机本身结构,甚至耳机架的因素~

网友D:
耳机 耳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 耳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啊,纷纷乐此不疲

网友D:
最好的耳机;
在无天地线矿机上离电源一米能听到交流声(隔空)。
我只调到过一次田737耳机直流29欧姆电感175毫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耳机;
在无天地线矿机上离电源一米能听到交流声(隔空)。
我只调到过一次田737耳机直流29欧姆电 ...

难得,可得好好珍藏~

网友:
为降电阻
低压大电流电机用铜排——汽车起动电机。
低压大电流继电器用粗铜线做线圈